都说不难,为啥能做好的却不多

楼主(2014-06-16):
最近遇到一些事情,至少3次听说“XX机械不难,难的是电气”。泛泛的谈难度,真没意义,就说能不能做好,或者说是否“能赢”吧。
前些日子我就专门过去看了看说机械不难的哥们,到底怎么被电气难住的。然后就看到了如下的情况:

1.检测转动角度的编码器通过一级齿轮传递动力,回程间隙根本没有处理(这个电气确实很难,调死了也调不出精度啊)
2.一个直线运动,四条导轨过度约束,导轨安装在四个严重焊接变形的支架上(这电机力矩怎么估算?)
3.同步带没有设计张紧机构(NB)
4.小气管带大气缸,一根6的管出来,分叉给俩6的管,然后在非常远的距离上再分出俩6的管,可怕的是电磁阀离执行端十万八千里(这样的气缸电气玩得好就能快了?)
5.电路板没有保护……(如果哪天电路板上掉个铁屑铝屑,噗,冒个青烟,别提了,肯定是你丫电气水平太次,要不板子怎么烧了?)
6.重心高(头重脚轻,能调通这个的电气工程师应该都是能够克服牛顿三定律的大神)……

机械做成这样,电气基本就被判死刑了,他们调不出来的。这时候说机械不难,电气难,电气也真TM确实挺难的,呵呵。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都那么自信地说机械不难。难吗,可能他们智商真的好高,确实对他们不难。但机械上,很多鬼子的性能记录就在那里,却很少听说“干翻”对方的。

最近也遇到一个事情,三哥的机械,鬼子在调,三哥装完拍拍屁股就走了,鬼子在那里一天天加班,周末不休息,一个人搞不定加人,俩人搞不定再加人,就是搞不定。

那到底是三哥的机械设计太次,还是鬼子的电气水平不行?

神逻辑分析一下,肯定是“机械不难”,你看已经搭好在那里了;“难的是电气”,连鬼子都调不好。
以小人之心度一下,那些说不难的,可能没有定义一个足够牛逼的标准要求自己。

最近做一个东西,用到行程开关,泛泛地设计,可能我一天就把3D,2D都搞定发工厂加工去了。要求可靠运行次数1、2万次公差别出大纰漏就不会有问题。

如果有10万次的要求呢,上了5万次,可能有的行程开关外边的弹片就变形了,然后就会“丢点”。触发动作到位了,开关却没有信号。飞机的起落架开关出现了这问题,上面的人就都Over了。

如果有50万次的要求呢,复位弹簧可能就得买鬼子的了,要不然可能复不了位,从而导致一直执行。
如果有严格的要求能浸泡在水里的防护等级呢,开关类型又不一样。

如果要求人误动作破坏不了呢,可能得加筋板,加支撑,请人来任意方向狠踹一脚,OK?

上次有点激动,有人说“XX机械不难,难的是电气”。接下来各种理由和反对就来了,我说“你得‘能赢’才行”,然后对方就不再说话了

网友:
这个帖子必须抢沙发啊。。。

网友:
对于没有张紧的同步带,我倒是搞过,不过那是在轻载且没什么精度需求的情况下。。。
齿轮的反向间隙补偿,现在搞机械的确是有很多不知道的。。。利用算法进行补偿,是可以,但是精度方面不太好控制。。。
电路板保护嘛,这个对搞纯机械的人来说嘛。。。估计人家会认为这是搞电气的小伙伴的活干。。。
直线运动过度约束加焊接变形,这个嘛,也是可以经常遇到的了,人家会说,这是加工人员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
头重脚轻嘛,这个人家会说我没经验嘛,后面会好的,哈哈。。。
气管嘛,这个就更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以上纯属吐糟,如有误导,小弟概不负责啊。。。哈哈。。。
对于你最好说的那个行程开关,还是换成感应式的好点。。。

网友(点评):
不带张紧如果计算精确安装方向又是张紧方向是可以的,但时间久了就可能出问题;回程间隙最好机械搞定,电气补偿的前提是机械的一致性;电路板……;即便加工的问题,设计者也得充分考虑减轻,过约束是设计问题

网友(点评):
重心考虑不好头重脚轻的设备在启动和刹车瞬间会“后仰前俯”,电气调加速度缓解,根治还得机械配重心;气路没有响应要求随便搞,想快速响应,省气还得考究不少;感应式比如霍尔在某些环境不能用,比如核磁共振旁边。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马甲点评,精彩。。。

网友(点评):
很多做非标设计的都不懂电,不懂气动液压。设备一设计完,图纸一丢。剩下的有 专门的装配组立工程师(貌似这个是富士康的发明?),电气工程师调程序,设计工程师就躲在办公室悠哉悠哉。这种工程师很多,

网友:
一切都不难,难的是怎么干。问到这个立刻。。。。。。。。。

网友:
不是调侃,一般机械设备的确不难,都是一些基础的玩意,设计时注意到了就没问题了。我发现不少工程师在设计时对一些结构、一些力没有什么感性的认识,比如前面逍遥处士大侠发的一篇帖子说到机器人底座固定的问题,一个简单的结构,只是一些简单的力学问题,根本不用长篇大论地去计算,但是就有一些人把它做成处士示例提到那样的结构。显然这样的设计师对这样的结构没有什么“谱”

网友(点评):
不,难不难完全在于你对最终结果的考量。墙要倒了,你拿个木头就可以撑住。但是如何防止下一道墙不倒就是你要算得部分。说白了,机械这个东西,泛泛而玩,没有精度,没有极限,很容易。

网友(点评):
精度和极限你只要触及一个,80%的人就都玩不了了。比如8爷说的大车。你焊一个450吨的车架,这样的情况,其力学结构很简单,但你就是玩不了。哈哈。

网友(点评):
要是精度要求高的,那就不是一般的设备了。又比如承载几百吨的家伙,看似结构简单,其实其中包含的学问还是不少的,结构合理性、材料、焊接等等,学问大着呢,的确很多人玩不转

网友(点评):
大侠,机械这东西很多地方都相当尖端,我现在弄一个小零件,用材料根本算不了,必须得引入弹性力学,那破玩意的变形还是非常不均匀的。

网友(点评):
不说别的,就说润滑吧,很多磨擦副都涉及润滑问题,但是有几个人能把这个完全搞清楚,有碰上几个玩雷诺方程的就不错了。

网友:
机械的难点是“累计误差”。电子的难点是“元件误差”。哈哈,就这两个误差,玩死了一片人。

网友:
只有机械搞不定的,没有电气搞不定的,估计那人脑子进水了

网友:
机械不难,反正我从来不敢这样说!

网友:
在科学技术中,怎 一个 “难 ”字 了得。

网友:
对一些半吊子来说,一般的机械看上去的确不难,不就是抄一下么,轴不行则加粗,板不厚则是加板而已。。。不就是点料么。
但是一旦遇到有精度要求,有动力学要求,有寿命要求,有可靠性要求的,环境比较特殊的,抄不到的东西,你让他说,能玩么,敢玩么。。。呵呵
机械就是看似简单,实质水很深的东东。

网友(点评):
可惜未必所有人都这么想,特别是自己的BOSS

网友:
电器不难,难的是机械

网友:
一个做机械或者说自动化设备的“设计师(员)”,叫他去设备使用的地方呆上个半年,他就知道机器那些地方需要注意了

网友(点评):
知道要注意哪里不等于能做出来,还经常有关注错了的

网友:
其实都是易学难精的,也没什么可比性的

网友:
目测:有一大波“机械人吐槽”正在接近。
说机械不难是因为直观,而且存在外行看热闹的情况。

网友:
电气固然难,但是机械才是基础啊,机械不做好,电气再好有毛用呢…………都是相辅相成的!~

网友:
不知楼主是想表达什么意思?其实机械是一个母系,所谓的机械不难应该是在某一个行业内对行内的设备的一句话,没必要太当真。重要的是要做好自已的事,提升自已的专业水平与阅历,而不是抱怨。

网友(点评):
调侃,这不算抱怨吧。

网友:
一般画图工都不会说“不难”,就算真的是没有任何要求的简单东西,也不会说的,说了岂不是自己只配做简单、没技术含量的东西,那就是自己可有可无了。一般说机械“不难”的,都是外行和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比如“电气”、“领导”。

网友:
说的好,深有感触啊!

网友:
施加一个力可能产生一个加速度,施加N个力可能加速度为0.

网友(点评):
施加一个电动势,可以产生电流,施加N个,可能电流为零,就成电桥了,呵呵,机械们都不要争了,当今需要的是全才,尤其是BOSS,有必要都懂点

网友:
什么东西都是易学难精的,技术需要时间的积累。

网友:
同步轮传动不做张紧轮我也搞过。

网友(点评):
这个是可以的,不过安装螺栓的方向最好是张紧方向,要不难以装入。主要问题是时间久了松了,那时候麻烦就来了

网友:
机械是基础

网友:
我也同感,这段时间我觉得机械玩的是细节,做的是整体!

网友:
我觉得纯机械的东西其实不算难,可能是思维方式就是那种拧螺母插铁杆组装组装去的吧。机械部分有什么问题,大多数都是可以复现可测量的,再微小也是可以测量的。这样就有很多机会可以调整,修改。也就是“直观”。即使不能复现的,也通过不能复现的条件知道个大概了。

电气部分的玩意,干扰太多了,以前示波器那部分测量,简直是噩梦。

如果都是用心做,用心看,我觉得机械真的不难,一遍遍地观察一遍遍地模拟,肯定测得出来。电气这还真不好说。

P.S:我这个妹子头像咋改掉,斑竹救命啊。

网友(点评):
自己上传个照片就好,你这个是没有自己上传照片用的QQ秀,看我的~

网友(点评):
难,是因为条件制约,有主观条件,客观条件。抛弃这些说难,容易就没有意义了。 我说难易还是看你,你解决问题的成本和失败风险系数,包含时间才成本,人力成本。

网友(点评):
确实是,好多我搞出来的东西,真放到“老板不是我爸”的情况下,基本上完全没时间够到做出来,就被毙了。

网友(点评):
没接触到难的机械吧

网友(点评):
再难也可以分解开看啊,这次不明白下次再研究呗。

网友:
我是来看评论,学习的,呵呵,

网友:
相对每一台设备电气机械难度不一样,都有搞不定的,我们讨论先确定一个前提,6轴机械手,现在都说控制都已过关,主要是机械精度做不到,其实电气没有突破,假如电气有突破,所有误差都可以在软件里消化,反过来说机械有突破就不依赖软件的算法自己可以保证精度,打个比方,在没有全闭环控制里,全靠机械的精度来保证精度,当有全闭环控制时精度提高一个数量等级,机械和电器谁更有难度,没有可比性,这2个东西都是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机械结构除一些标准结构,设计者还可以自己发挥一些简单的机构,自己可以推断确定这个机构是可行的,控制方面就做不到,只有结果出来才能下结论,控制的难度,都在一个人的脑子里,外人看不到,在辛苦一个人承受,电的优势是修改不留痕迹,没有人看到,没有人评论,

网友:
其实说机械简单,或者说电器简单,只说明他没有靠这个吃饭,机械和电器,干的年代越久,了解的越多,‘简单’ 这个话越说不出口,领导当然除外,我们领导天天的口头话,就是这个简单,那个简单

网友:
大家调侃一下是可以的,但我们生活在现实中,不可能管别人的嘴嘛,没必要把别人无心的一句话拿来当真。你说是吧?其实机械是个经验活,经历的多了,经验就会丰富一些。当你成为一个相对的真正工程师的时侯你的心态就会很淡定。

网友:
机械比较成熟,案例一大堆。相比之下,先进的电气控制不断翻新,是比较难点。稍不留神,就跟不上了。比如机械式的无级变速被变频电机取代,仿形式的直线补偿被编码器或数显尺取代等。最先进的机床,没有了丝杠,被一直线伺服电机取代。现代的机械越来越简单,正是有了电气控制的发展。
但是机械结构的刚度、机械的基本精度,是电气无法克服的。比如数控机床,很多电气设计师企图用空间补偿来取代轴与轴之间的垂直度,实际证明目前不太可行。
总之,工程师们都在努力用电气化取代复杂的机械结构,这点是无疑的。

网友(点评):
这样设计便宜,就跟前面午子说的,机械不行软件补。但是有些地方到了一定程度,就补不上了。再加上有时候要靠机械本身的可靠性和刚度对抗材料的不稳定。。。

网友:
机械这东西就像开车一样。开始觉得自己多牛啦能开的多快啦等。到后来就感觉自己比别人原来差的远了

网友:
如果遇到个认为机械不难的老大。。。那有的受的呢 ,各种催促,出了问题又是各种责怪

网友:
这个话题很适合开展一个较大的讨论议题,前提是有机械、电气和软件的人参与,可惜这里是机械论坛,电气和软件控制的从业人员相对较少。

说机械不难,我想大部分是建立在机械零部件直观真实的基础上,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打实的东西,而不像控制电路或者软件,如果精度或者强度出了问题可以直接拆下来通过特殊工具测量出一个结果,再跟实际要求比对,比较容易操作和改进。而电气或者软件控制感觉上有些虚拟,故障诊断相对来说不那么容易。

举个前段时间个人真实遇到的情况,我们机器上有个运动部件靠同步带驱动在线性圆导轨上来回跑,两端的位置极限通过两个磁力传感器给信号,后来我把圆导轨改成方导轨(cost down)其它机械零件尺寸未变,调试的时候发现磁性传感器失灵了,运动部件忽略了开关一直撞上防撞块(以前没出现过)。于是我核对所有改过的图纸发现关键的尺寸和空间跟以前没变,磁性传感器也没问题,一堆人研究了好多天也没有结果。遗憾的是至今也没结果,无法解释。这是我从业第一次有种挫败感,分析不出原因。

网友(点评):
没看太懂,是不是运行轨迹上,椭圆的运动始终受一个向圆心的力?从条件来看,这个挺明显的。

网友(点评):
接地,注意接地。圆导轨的轴承是塑料的,不导电。

网友:
一切都不难,难的是降成本
比如说这个反向间隙吧,怎么弄?镶齿?可调中心距?无侧隙啮合?那么小的东西,也不是不可能,成本老高了
一般都是开始设计挺好的,老板这里嫌贵,那里嫌配置高。你也知道,触摸屏连接不用屏蔽线是什么感觉~
反向间隙的那个,还请问楼主,要是你,你怎么处理?

网友(点评):
反向间隙那个,如果空间允许,最好对被测转轴直接用弹性联轴器连着测

网友(点评):
弹性联轴器就能消除反向间隙?你的意思是不用齿轮,直接测轴?

网友:
难易 是对技术人员,解决问题来评价。如果是对老板来说,只有算上成本,赚钱快慢和不赚钱的区别。

网友:
嘴上说说都不难的,课本上也不难,难的是怎么设计出实用的东西

网友:
我觉得机械看似容易,要玩精却很难。

网友:
机械看似简单,实则。。

网友:
一字不难,但写好不易;等你那天做好“一”,让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好了,你才可以问自己不难吧?就可以说不难了!!!

网友:
都挺难的,机械是一个博大精深的行业,很多人玩了一辈子机械都不敢这么说吧。

网友:
机械怎么不难?只有2.3个直线运动的机械.电气or软件是不难。

网友:
知易行难

网友(2016-04-25):
之前一个主管说过“机构设计很简单的,就是搭积木,搭起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