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属于什么破坏,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4-06-17):
属于什么破坏,什么原因造成的?( B8 T$ F/ N, s/ s

楼主:
材料应该是铸铁

网友:
这是刚加工完的,还是用过的?能用成这样!!!

网友(点评):
用过的,我们拆下来发现的

网友:
哪里破坏了?你是说那些废渣么还是什么?做下表面处理,表面硬度不够。

网友(点评):
不是废渣,表面脱落了

网友:
那就是表面硬度不够,做下表面处理,调质/渗氮/渗炭之类的。

网友:
再不行改材料。这没其他方法的。

网友:
原始材料合格不,热处理合格不,是批量的坏,还是单件坏?这些都需要考虑的。

网友(点评):
我们不是生产厂家,是使用单位,不能横向对比,这样的了,是不是用不长了,要买备件吗?

网友:
什么材料?

网友:
应该是原材料的原因,可以试试表面调质

网友:
铸造缺陷而已,应该原来就这样子,并不是什么破坏。

网友(点评):
怎么会开始就这样呢,后来破坏的

网友:
图片应该铸造中起砂缺陷导致的。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点评):
哈哈~~你的头像是佛罗伦萨市政厅旁边的大卫像,好亲切~~ 要是还有美术馆里面的正品的图片那就更赞了,

网友:
铸造毛坯缺陷,各种可能的夹杂,使用中剥落,看一侧的齿面磨损很厉害了

网友:
如果是刚加工的  就是材料的问题吧

网友(2014-09-15):
应该是材料本身问题

网友:
今天也看到了类似的情况,热处理不合格吧

网友:
看一下齿面,是否也有同样的缺陷,那里是承载的部位

网友:
毛胚缺陷,

网友:
应该是铸造缺陷,齿坏有可能是使用过程中的问题,不过侧面坏掉,那就不是使用过程中的问题了。这个零件是装在密闭空间里的吗,新的时候是不是好好的啊

网友:
呵呵,你是使用方,会不会有这种可能,生产厂家送来就是这样,你们稀里糊涂的就把装上用了,回头出了问题才发现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