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Z轴回转的槽深是多少?请教

楼主(2014-06-17):
如题,查了好几天,就是查不到那个防止Z轴回转的槽深是多少,我都快哭了

附件是我查的最全的一套尺寸,但也没那个深度

网友A:
那需要什么槽深?只要挡块不干涉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需要什么槽深?只要挡块不干涉就行了。

你的意思是两个挡块不互相影响定位就行了?可这应该是个标准件啊。

网友B:
L4不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4不是吗

那是个退刀槽吧,我问的是那个定位用的U型槽,也不是梯形槽啊,别弄错了,看这图的意思,那个尺寸是20.3,但不对吧,应该在13~18左右吧,哪弄的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4不是吗

你这张图U型槽开的太深了

网友B:
你说的是图中红色圆圈标出的那个槽吗?
我是从《刀具手册》第793页查到的,书比较早。不知道有没有最新版本
图中L1是半圆槽中心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图中红色圆圈标出的那个槽吗?
我是从《刀具手册》第793页查到的,书比较早。不知道有没有最新版本 ...

对,就是那个槽,有它的尺寸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就是那个槽,有它的尺寸没

我传的图中L1和你传的图中L4是对应的
我开始说的L4就是指你图中那个L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传的图中L1和你传的图中L4是对应的
我开始说的L4就是指你图中那个L4

那个是端面到梯形槽的中心线的距离,不是半圆槽中心距离,查了好多图,那两个线就不在一条线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是端面到梯形槽的中心线的距离,不是半圆槽中心距离,查了好多图,那两个线就不在一条线上

我查了手头有的刀柄手册一般也没有这个尺寸
之前那个图看着位置比较接近,我有点想当然了。不好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查了手头有的刀柄手册一般也没有这个尺寸
之前那个图看着位置比较接近,我有点想当然了。不好意思啊

没事没事,回答就算是帮忙了,好多问题答都没人答,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