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轴为啥断掉了!

楼主(2014-06-17):
如图,这是传动轴断裂后的截面图,主动链轮居中放置,两侧各两个驱动链轮,输送的货物负载800kg,传动链条链板自重100kg,通电启动无延时,现在已经断了几根。很苦恼!请各位大侠给分析一下。轴径40mm,每个链轮两侧各有一个轴挡槽。

补充:材料是45#钢,做调制处理!
关键问题是,此种结构尺寸等在5年前就已经在使用,至今未出现问题,但是这一次的交货结果问题不断。头疼死了!

补充内容 (2014-7-11 08:51):
断裂的问题基本找到了,答案在42楼。附带材料及热处理分析。

网友(点评):
如果结构没有改动的话,绝大多数是安装问题

网友A:
材料是什么?热处理了吗?强度校核了吗? 材料合格吗?热处理合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是什么?热处理了吗?强度校核了吗? 材料合格吗?热处理合格吗?

补充:材料是45#钢,做调制处理!

网友B:
应该是沟槽处发生断裂的,断口很整齐且上面布有颗粒状白点,典型的应力集中造成微观裂缝,随着交变应力的影响发展到宏观裂缝,最终疲劳断裂。

网友(点评):
是键槽位置应力集中。

网友(点评):
正解,然也!

网友(点评):
膜拜大侠

网友:
强度校核了吗?

网友(点评):
这个还真没有,公司小这个基本上不做!

网友:
论坛这方面的大侠很多,把问题描述清楚,尺寸大小,公差配合,工况都写清楚哈。静待大侠们分析。

网友C:
很明显是疲劳破坏,估计这轴用一段时间就断掉,可能还比较有规律。
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解决问题:
1.加大轴径;2.不要采用卡簧槽定位,卡簧槽底过于尖锐,容易造成应力集中,可采用轴套定位;3.如果能挪位置,链轮尽量离轴承位置近一些。
还有就是采用更好的材料来做了,不推荐这样做。

网友:
建议楼主对断点作金相分析。

网友(点评):
公司小,这个基本上不作,除了一些特殊应用场合。谢谢打下支持!

网友(点评):
这样很难准确地找到原因。

网友:
很少看到这种情况。

网友D:
学习了,

网友(点评):
请问大侠学到啥了?俺这个当事人还没有搞明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是疲劳破坏,估计这轴用一段时间就断掉,可能还比较有规律。
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解决问题:
1. ...

是这样,原先采用此结构设备运行了5年都没有问题,现在出了这个问题很差异。现在改造的方式是将轴加粗,同时将轴挡槽去掉,以减小应力集中。
谢谢大侠,支持!

网友(点评):
挡油槽也也可加工成圆弧状,而且圆弧粗糙度必须小

网友E:
个人感觉你来的这批料热处理没有做好,或者就不是真的 45钢。卡簧槽会有应力集中这是肯定的,但是你想下为什么以前的就没有。这个东西就想社区之前讨论的,假如你从炼钢开始一步步紧盯我们的产品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稍有不注意就直接是你现在的下场。去做下材质鉴定吧

网友(点评):
晶粒有点粗大,,是不是热处理过烧了。。

网友(点评):
个人感觉也应该是热处理的问题要大一点,当然也有结构上的不合理。

网友:
我这之前也有这个情况,当时分析下来是热处理过烧了,热处理厂私下也承认了。没办法只能批量做,抽取3件送计量所检测,合格后收货。单价是高了不少,但是安全风险规避了,还是值得的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支持,公司规模小,这种问题也是第一次出现,基本上不会到专业部门做强度校核、金相分析之类。现在判断就是热处理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

 其实,很多评论都 说的有道理,各人想的可能有些不全面,但都会点到一点,看大家的评论,会开拓自己的思路想法,至于如何解决?必须得一一排除原因,找到根本原因,才行,而这个,我相信你解决了会发上来,呵呵,所以我说学习了。

网友:
应力集中的表现。轴键槽短点,轴挡槽可以车成带R的估计效果能好点。

网友:
热处理的事,这种轴一定要采用高频淬火,保证外硬内韧。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材料是45#钢,做调制处理!

肯定是调质处理没做好,建议楼主去做一下金相分析

网友F:
公司小,建议用好材料不容易出事情。用40Gr或42CrMo替代45#,材料费增加不多,安全系数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公司小,建议用好材料不容易出事情。用40Gr或42CrMo替代45#,材料费增加不多,安全系数高

谢谢大侠支持,现在已做修改用40Cr材料!

网友:
建议更换材料,或加大外径,轴尽量不要开槽,可用轴套去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沟槽处发生断裂的,断口很整齐且上面布有颗粒状白点,典型的应力集中造成微观裂缝,随着交变应力的影 ...

专业啊

网友:
很熟悉的照片,我自己曾拍过这样的照片。记得当时管轴断裂,是在校直的时候断裂的!

网友:
看断面真的感觉不像45#,金相分析什么的就免了,自己上床子车一下,感觉一下

网友:
既然以前没事,那就是材料问题,热处理或者原材料

网友:
真心受教了

网友:
这么大的轴,用链传动也会断

网友:
图纸有没,,槽的R角是多少,调质硬度多少?有白点,是氢脆?

网友G:
颗粒状白点?调质可能有点问题,

网友H:
你以前做就没问题,现在就有问题,热处理的没给你好好按要求处理吧?

网友:
原因分析:
   1.从图中看出驱动链轮到两边的链轮距离不等,造成两边受力不均。
   2.轴臂太长将轴扭断。
   3.键槽位置有应力集中。
解决办法:
   1.改双链轮驱动,使两侧受力均匀一致。
   2.加粗驱动部分轴径。
   3.驱动部分加套管来提高强度,传递扭矩。
   4.做好热处理。
  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沟槽处发生断裂的,断口很整齐且上面布有颗粒状白点,典型的应力集中造成微观裂缝,随着交变应力的影 ...

厉害!!

网友:
这个金相分析热处理厂应该可以做吧,你为什么不让他们做那

网友:
疲劳破坏断面颜色不一致,边缘颜色深。开始时,在表面出现裂纹,在交变载荷作用下,裂纹不断加大、增多,慢慢出现外缘断开,断面还往复接触和分离,造成颜色加深。当截面承受不住载荷时突然断裂,这个断裂面是白色部分。

网友:
照片看不清,最好发一个cad结构图,并附参数才好分析。

网友:
做个失效分析

楼主:
刚出差回来,谢谢各位大侠的关注。轴断裂的问题基本找到,热处理不合格80%+结构应力集中20%。今天刚拿到的材质分析单,45号钢材质没有问题,就是调质处理不合格,硬度的不达标,晶粒不合格。化验单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是什么?热处理了吗?强度校核了吗? 材料合格吗?热处理合格吗?

结果已得到,材料没有问题45号钢,热处理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颗粒状白点?调质可能有点问题,

确实是调质问题,大侠火眼金睛,硬度才180HB,化验单在42楼。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以前做就没问题,现在就有问题,热处理的没给你好好按要求处理吧?

确实是调质问题,大侠火眼金睛,硬度才180HB,化验单在42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出差回来,谢谢各位大侠的关注。轴断裂的问题基本找到,热处理不合格80%+结构应力集中20%。今天刚拿到的材 ...

从键槽底部横截面看,也有可能根本没热处理,并且原料棒材组织就不合格,魏氏体要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个人感觉你来的这批料热处理没有做好,或者就不是真的 45钢。卡簧槽会有应力集中这是肯定的,但是你想下为什 ...

应力集中是可以接受的,在非关注区域。既然之前没问题,就说嘛很可能是轴的材料或制造工艺上出了问题。另外,你的照片黑漆漆的,看不清轴的具体结构。不然可以帮你看轴是否设计上能改进。

网友:
引用 楼主:
结果已得到,材料没有问题45号钢,热处理有问题。

找找热处理为啥出问题,做个出错尽可能几率小的热处理工艺程序,如果热处理是自己做的话。产品外协的话,就当我没说

网友:
可能是热处理时应力没有消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沟槽处发生断裂的,断口很整齐且上面布有颗粒状白点,典型的应力集中造成微观裂缝,随着交变应力的影 ...

学习了,大神

网友(2014-08-09):
国内的热处理不稳定的现象很常见了,我们公司的热处理就是这个样子,产品质量不好一半在热处理

网友(2014-10-26):
可怜的热处理,硬度你在哪里打的啊。45号钢HB180,?陷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