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个工件怎么加工比较经济实惠?求助

楼主(2014-06-17):
如题,这个工件怎么加工比较经济实惠

网友:
圆的上车床,还个垫片一样的不知道。

网友:
数控车床

网友:
第一副图中的那个“螺柱”是装配在一起的吗?

网友:
多头螺纹车削,端面齿?棘轮?还是用铣齿机吧。

楼主:
第一个圆柱的,外边这个大的里面有螺纹,拧上去的

网友:
过来向各位学习一下

网友:
卧槽这些个怎么装配的?

网友:
那个内螺纹的套,可以上网找视频,看看枪管的来福线是如何加工的?你就会明白了。

网友:
批量怎么样?对比那张桌子看,这产品也不算小了,旋风铣吧

网友:
螺纹用旋风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