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视频中的切断头是什么

楼主(2014-06-17):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gyODMzMjI0.html请问视频中的切断头是什么,有没有标准件卖。。。。

网友:
切刀,叫什么名字不知道,有标准件卖的。

网友:
气缸作动力切吗?材料好像塑料棒

网友:
切断估计使用旋转锯刀切割,其他结构辅助运动

网友A:
同步带轮带动高速旋转那里是切刀位置,前头的气缸是为了压住料的,切断之后推出去的。看上去像是有个前推动作缩径动作,那里应该有个刀片是挤压内缩的,原理类似手动的割管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带轮带动高速旋转那里是切刀位置,前头的气缸是为了压住料的,切断之后推出去的。看上去像是有个前推动 ...

谢谢分解,这种锯片耐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分解,这种锯片耐用吗

你要看切什么材料了,一般的铁管是没问题的,不锈钢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