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铣刀盘,毛刺解决问题

楼主(2014-06-17):
面铣刀盘的切入角,通用的是45°,在有直角切削的时候,采用90°角的面铣刀盘,但是毛刺很严重,
现在有以下问题,想请教一下。
在通常的平面铣削中,为了抑制毛刺的发生,将90°的面铣刀盘换成45°的铣刀盘,
还是换为66°的面铣刀盘?哪一个角度的面铣刀盘对抑制毛刺的效果更好?
切入角增大的负面影响是什么?

网友:
你所说的切入角度是指装刀片装在刀盘上,刀片受力方向和基面所成的夹角,这个不管多少度对你的毛刺没什么影响的,关键在刀盘和工件接触的时候不能平行接触,留一点夹角就不会造成毛刺了!

网友(点评):
那就是说使用带有断屑槽的刀片,可以抑制毛刺的产生。刀具的切入角度,只是对加工受力有影响,对抑制毛刺没有影响。这么理解可以吗?

网友A:
你们加工完之后不倒角吗?

网友:
毛刺和进给和切深有关。同样的切深和每齿进给,主偏角越大毛刺越厚,主偏角越小毛刺越小,因为每齿进给不变主偏角越大铁屑厚度越大,也就意味着毛刺越大。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的切深主偏角越小则每齿进给就可以越大。当然,不能超过刀片能承受的最大铁屑厚度。

网友(点评):
请教个问题: 龙门铣用NT50刀柄配60°面铣刀盘,一刀切深15mm会有什么问题产生(除却功率原因,刀片最大标注切深21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加工完之后不倒角吗?

面加工结束之后,怎么倒角啊,不是通常都用锉刀锉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面加工结束之后,怎么倒角啊,不是通常都用锉刀锉的吗。

。。。。。。。。。。

有种刀叫倒角刀。。。

网友:
在通常的平面铣削中,为了抑制毛刺的发生,将90°的面铣刀盘换成45°的铣刀盘,
66°的面铣刀盘对抑制毛刺的效果基本可以说是不好的,径向切削力大;

切入角(是切削时的程序或是走刀位置形成的角度)增大的负面影响是撞击 更严重。
  刀具还有径向前角 和轴向前角的问题, 不能忽略。

网友:
面铣刀解决毛刺在走刀工艺上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

拿倒角刀去毛刺?那我还不如用45°的面铣刀盘再走一道,不是更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倒角刀去毛刺?那我还不如用45°的面铣刀盘再走一道,不是更快?

倒角刀直径小转速高相应进给快;45°面铣刀一般直径大好几倍,相同线速度下转速低很多,进给走到速度肯定慢很多,而且需要比较大的安全位置。
相比之下,前者显然更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