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算装配的重心怎么用?

楼主(2014-06-17):
我给装配体每个零件都定义了材料,然后用proe中得分析,测量,质量属性,来找装配体的重心。

算出来后,我故意画了一个很大的铁板装配上去,结果两次算的重心居然是一样的。 哪里出现问题了呢?

网友:
认证细致 是做技术的必备素质!

网友(2015-04-21):
设置材料的密度,创建坐标系,然后再分析里点击质量属性就好了

网友(2015-08-09):
这样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