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臂为什么回伸出呢?

楼主(2014-06-17):
吊机伸缩臂架油缸一共四根,有杆腔与有杆腔相连,无杆腔与无杆腔相连,无杆腔直接用顺序阀控制伸缩顺序,压力设定为105Bar。现在出现二臂在伸缩一小段以后,四臂在伸出一小段,然后二臂在伸,后面顺序就对了。按理说四臂是没有压力油进入的,四臂为什么回伸出呢?请大家赐教一下!

网友A:
不会是随车起重机最未端的伸缩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随车起重机最未端的伸缩臂?

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在每个六方形管外有松、紧的调整螺丝或块,伸缩臂可依次伸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每个六方形管外有松、紧的调整螺丝或块,伸缩臂可依次伸出来。

你说的是调节顺序阀压力?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调节顺序阀压力?

在顺序阀管外没看见调节螺母,在里面有一个小内六角螺母,不知道您说的是调节什么地方,怎样调,为什么调?

网友(2014-08-07):
长见识,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