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变形怎么改善

楼主(2014-06-17):
130*110*1的Q136材料 中间挖88的圆一边破孔  现在要降面厚度1到0.7  平面度0.1  怎么磨才行

网友:
降面?什么意思?
可以用电磁吸盘,一定要充分冷却,砂轮走刀求快,量求小

网友:
130x110的面,才不到1mm厚
平面度要求0.1,很难啊。二楼说的影响要素基本都说完了

楼主:
磨出来都变形大于0.1了  不知道怎么搞了

楼主:
求大神指点啊,,,而且变形了不能修正回来  一上磁就拉平了,松磁又是变形的

网友(点评):
这么薄的板用磁吸,活该你磨不出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求大神指点啊,,,而且变形了不能修正回来  一上磁就拉平了,松磁又是变形的

那应该怎么磨?夹也没办法夹,挡也没法挡。用胶水粘吗?关键是要经常翻面,粘就太慢了吧,而且变形的位置粘也粘不到,磨得时候会拱起来啊

网友(点评):
别磨了,找钳工吧,没有钳工找重物,一两吨差不多吧,把工件压上一两天,消除内应力

网友(点评):
别磨了,找钳工吧,没有钳工找重物,一两吨差不多吧,把工件压上一两天,消除内应力

网友(点评):
这个关键是多阿  前1批做的现在设计变更全部要改,不知道用啥方法加工了.

网友(点评):
更郁闷的是上面还有2个5的孔里面粘了陶瓷,陶瓷也要一起磨下去

网友:
即使你现在磨出来 放置一段时间可能还会变形的!
这个我感觉重点是去除应力,粗加工后留磨余量  退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