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更好的加工方法

楼主(2014-06-17):
槽长50mm,宽12mm,工件厚度30mm,目前的加工方法是加工中心先∅11.5粗刀(分三次下刀),再∅12精刀,耗时比较长。想问问各位大神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或者刀具,机床等其他方面有什么改进

网友A:
可以线切割吗?

网友(点评):
又是线切割、、、

网友B:
多少数量?精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线切割吗?

一开始就线切割的,更慢,光洁度还不好

网友:
有什么难度吗?10个的刀子50道一刀十分钟就可以搞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数量?精度要求?

批量生产,一批几百个,槽宽误差±0.1,粗糙度3.2

网友:
槽距要求呢?弄台卧铣,结实点的,一次装个20件,装两把三面刃铣刀,或者订做刀子,或者在槽底先用钻床把孔打出来,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不错,不过一次下四个件的料,再叠起来,一次就是80件,如果加工中心够大的话,一次160件,一会儿就搞完了

网友:
这个还要上加工中心吗?而且精度和表面粗糙度要求也不高啊

网友C:
要是我干就先钻12的孔后上锯床按8个控制宽度2刀一个槽再上铣床加工到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我干就先钻12的孔后上锯床按8个控制宽度2刀一个槽再上铣床加工到尺寸。

没接触过加班 “8个控制宽度2刀一个槽”怎么理解  大侠

网友:
电火花或等离子切割

网友:
如果是铸铁件就可以直接用12的铣刀加工。钢件的可以先用10个的铣刀粗加工。

网友:
我觉得如果批量大的话,做个夹具,放线切割。N多个一起割,说不定能很效率哦。

网友:
什么材料啊,你的图纸呢?

网友:
买个外径120的铣刀,一刀横锣.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我干就先钻12的孔后上锯床按8个控制宽度2刀一个槽再上铣床加工到尺寸。

8个宽的锯条啊,底孔钻好了是不是切割机更快点?

网友(点评):
怎么理解为8个宽的锯条呢?我说的意思按8个宽的尺寸锯两下,不大于槽宽就行。钻底孔的目的是锯槽时好观察,铣槽是铣刀由此插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