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设计一台焊接变位机,如何选择伺服电机?

楼主(2014-06-17):
大家好,我是个初学者,现在想设计一台焊接变位机,不知道该如何计算,如何选择伺服电机,以及减速器?工件是个立管,带法兰,法兰四周有加强片,工件重1吨,长2米,直径450毫米,焊接速度450毫米/分钟,如下图  ,选伺服电机,惯量计算,图中哪个是惯量?伺服电机惯量是负载的3倍,我查了一下,伺服电惯量太小了,减速器有什么关系?请大侠指导一下?

网友:
楼主,确定惯量。首先你要确定你的旋转是绕那个方向,查下计算手册吧不同的形状有不同的计算公式。

网友:
联系一下电机厂家的销售技术支持吧,这样对你来说会简单点

楼主:
电机是绕X轴旋转,主要是想学习一下方法,不然以后每次选型都要求教,多没意思?这个工件的惯量,根软件质量属性里的惯性张量有什么关系?

网友:
帮顶一下,希望有大侠出来解惑

网友:
顶一下,solidworks中的质量属性中属性惯量与计算中的动惯量是什么关系?

网友(2015-12-04):
伺服电机用的变位机,我们配套过不行。你这个变位机要与机器人配合使用吗?伺服电机与行星减速机的选型都不复杂。关键是程序与控制的实现方式。我的邮箱:18560346829@163.com,有问题可以交流。

网友(2018-01-16):
用普通电动机不行吗,为啥用伺服电机,仅仅是速度上的问题吗

网友(2018-08-23):
这个要向机械设计手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