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中经常用到的高强度螺栓是有哪些特殊钢制成的

楼主(2014-06-17):
请教高手,工作中经常用到的高强度螺栓是有哪些特殊钢制成的,分别用在哪些场合的。
螺栓上通常写有SC8.8,我知道8.8的含义,但是,前面SC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A:
膨胀螺丝线材一般都是定制的,有一些性能工艺的要求规范,都是属于厂家的保密信息。

膨胀螺丝产品有很多种类规格,应用场合也不同,有的只能用在混凝土,有的可以有砂砖结构墙,有点甚至可以 用在木结构墙体,空心砖墙体等等,要看膨胀螺栓的具体结构的,一般正规的产品厂家随产品有使用说明书的,钻多大的孔,多大埋深等等都是有要求的,重要的场合若随便用可能会出问题。

SC8.8,楼主是不是看错了?或者是厂家标记打错了?应该是CS8.8吧,Carbon steel 的缩写,表示材质为碳钢8.8级

外行乱写一通,供参考,迷糊中还没睡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膨胀螺丝线材一般都是定制的,有一些性能工艺的要求规范,都是属于厂家的保密信息。

膨胀螺丝产品有很多 ...

不好意思,是写错了。还是大侠仔细呀。

网友:
CS8.8
CS常熟标准件厂的
8.8是螺栓的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