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计算加工时间简单方法,原创

楼主(2014-06-17):
用到#3002循环时间计时器.单位是h,看了一本书,叫宏程序技术一本通,印度佬编的书,突然萌发的想法,不废话
首先在你要加工的主程式开头
用上
#900=#3002

然后在主程式末尾用
#899=RO[ [ #3002-#900 ]*3600 ]取到整秒
注意这一句话前最好加上几个空NC语句防止在抬刀,或回XY参考点的的一些动作没算上时间,就被预读了,此方法我用到了我在的厂里的程式里了,老板还跑来问我#3002什么意思,FANUC机友可以参考下的

网友A:
这个功能系统有的啊,而且应该不光法兰克系统有,别的系统也有的。

楼主:
因为我们厂里几台多,每次更新程式都要统计时间,如果加工时间二三十分钟,不能等机台加工结束去看时间啊,那么多台机,等死哦

网友(点评):
计件,计时都是系统的基本功能呀,暂时还没见过没有这两个功能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能系统有的啊,而且应该不光法兰克系统有,别的系统也有的。

每台机性能有所差异,求平均加工时间用的

网友:
有没有计数的宏程序

网友B:
其它程序都可以用呢?还是只能在宏程序下才能显示?还有如果已经做其它工序或程序时,还能不能查到先前设置好的程序加工时间?楼主给分享下,谢谢。

网友C:
这个只是把系统变量赋给公共变量而已,并且只能在公共变量页面查看。数控三类宏变量也只有公共变量是可以直接显示运算结果的,同时可以在程序之间传递运算结果,查看局部与系统变量需要赋值给公共变量才能查看!部分公共变量断电后结果不保存。

网友(点评):
小伙专业啊 ,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是把系统变量赋给公共变量而已,并且只能在公共变量页面查看。数控三类宏变量也只有公共变量是可以直 ...

没有不保存啊,可能机台不一样吧,我们这,#1到#33是局部变量,#100到#199是公共变量,#500到#999是永久公共变量,其中永久公共变量断电能保存的,我们厂用的FANUC机台系统用的是中高端的,最高转速24000,带测量系统,48000的快速移动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它程序都可以用呢?还是只能在宏程序下才能显示?还有如果已经做其它工序或程序时,还能不能查到先前设置 ...

是啊,这个是在宏变量看的,看你怎么用了,你也可以分工序计算时间,不同的工序时间用不同的变量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