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式多轴器改成固定式多轴器,寻求合作

楼主(2014-06-17):
点击下图放大:

       各位,上图是我们现在工厂要加工的四个孔的位置,现在想用多轴器来钻孔(钻气缸缸体端面上的孔),在这里先问第一个问题:可调式的多轴器可以钻这种不是均匀分布的孔吗?

       如果可以的话,我们领导想让我将图三所示的可调式改成图二所示的固定式(据说可调式要便宜一点)。哪位前辈有可调式外部结构的相关数据,(我这边是要配台钻,钻孔4-直径6.1)。

       如果有做这行的,有兴趣的请联系我。我们厂加工的气缸差不多七八个型号,每个型号都要配两台台钻和两台多轴器。最好是广东这边的厂家。

       图二

        图三

网友A:
可调式的可以改成带导向柱带钻模的,一般你到多轴器的长家问都有配件的,买回来自己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调式的可以改成带导向柱带钻模的,一般你到多轴器的长家问都有配件的,买回来自己改一下

大侠,像这种不是均匀分布的也可以吗?

网友B:
可调式的在其范围内任意位置都可调,就这肯定可以。

网友C:
对于自由装配的普通孔完全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调式的在其范围内任意位置都可调,就这肯定可以。

谢谢了,那想请问大侠有没这方面的资料或者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自由装配的普通孔完全可以.

谢谢指教!

网友B:
这个可以自己做的嘛。多头钻,以前研究过。

网友D:
自己做的耐用

网友:
完全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自己做的嘛。多头钻,以前研究过。

大侠,可否提供点这方面的资料,现在还无从着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做的耐用

大侠,可否提供点这方面的资料,现在还无从着手,着急啊

网友:
看过了你的图纸,你这个东西配个可调的多轴器当然是没有问题,非常简单的东西,就是不知道你孔位间距要求高不高,如果高的话固定就比可调的要好很多。至于单就这一款工件而言,固定式反而比可调式的便宜一些,当然固定式就只能加工这一款工件,可调式的就可以兼容其它工件。太多细节我也没有办法全说清楚, 如要诚心合作,可以咨询 qq448706158 刘 加时备注一下哦

网友(2018-10-12):
可以的,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