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立式旋转的机构是否可行?

楼主(2014-06-17):
       旋转方案如图,现在主要想确认的是:1、采用步进电机带动旋转是否合理?2、立式旋转部分的轴承怎么选用合理?3、是否需要止推轴承?带座轴承是否能使用?

楼主:
各位帮忙看看,我觉得这个承受的轴向力不是非常大,带座的外球面轴承能否使用?因为底部都是方管焊接的底架,做固定不是很方便。

网友:
皮带不好换。

网友:
新手,只能发表一下我自己的思考,不知道对不对哈
1,这个取决于你要多少的精确度,步进电机的步进角度是固定的,皮带减速以后能达到定位精度的要求,应该就可以吧。
2,对于这个我不知道。
3,这个是运动学问题,首先要知道转盘的转动惯量,轴的转动惯量,皮带轮的转动惯量,承载物的转动惯量,根据转完一周的速度,和需要停止的时间,计算所需的电机扭矩,然后选型。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的发言建议,皮带轮我想用同步带,不知可否?

楼主:
旋转后的定位,如果再加上接近开关等感应器辅助定位怎么样?

网友:
交叉滚子轴承吧

网友:
要承受轴向力,还是上止推轴承吧,建议齿轮传动或蜗轮蜗杆,空间够得话,电机通过联轴器直接连轴,总之不建议用皮带。电机的话,看用途,再配合转速—转矩图选,用步进电机可能最后转盘还要加机械定位

楼主:
哦,电机安装空间高度可以有500mm左右。

网友:
来学习学习,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哪位大侠再来指点迷津啊!

网友:
本人也菜鸟一枚,个人觉得止推轴承是要用的,800转/分运行25秒要停准皮带估计不行吧。

楼主:
皮带再大家看来都不行,安装高度有限,那只能装齿轮喽?

楼主:
800转/分钟,运行20秒左右,留5秒左右的时间做缓冲停车。

网友:
关于此盘,1米直径的,转的时候动平衡如何处理。要不要在盘底部加伞状支撑。。做过的说说

网友:
1,总体上看,此机构运动精度要求不算高,可用步进电机加同步带传送。
2,此机构的轴主要受轴向力且不大,可用角接触球轴承(2个)和平面轴承(下面1个)组合安装。
3,步进电机有的有定位转矩,可实现一般精度定位要求,也可用接近开关一起定位

网友:
转动盘面建议下面用万向轴承做辅助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