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轴承装配间隙合理么?

楼主(2014-06-17):
加工中心X轴的滚珠丝杠两端的轴承,轴承外圈跟轴承座之间应该是什么配合,我们这边一台设备的轴承配合感觉特别的松,用手轻轻松松就能装进去,请问这样的装配间隙合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H7

H7是加工中心标准还是一般的轴承安装标注,或是两个就没区别?

网友:
外圈支撑,选H7吧,考虑加工H8也可以

网友:
这个呀   你最好找滚珠丝杠的样本那里面写的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H7

H7的配合一般是不允许相对运动的吧,意思这台设备的丝杆轴承配合尺寸有问题?
另外麻烦问下,轴承是标准件吧,问什么这里还选用基孔制而不是基轴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