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螺纹,螺纹进刀的地方会有毛刺翻出来,怎么解决

楼主(2014-06-17):
加工螺纹时,螺纹进刀的地方会有毛刺翻出来(材料为304不锈钢)。哪位大神有去毛刺的好办法,求指教。

网友A:
做完螺纹后,再从里往外做倒角,螺纹也可空跑一刀。在石油管件的螺纹,特别是ACME和Stub ACME会用砍牙方式防止此类情况,加快装配速度,也叫quick start

网友B:
震动研磨搞不定的话。那就做个简单的去毛刺模具。如图!

网友C:
我和2楼方法一样,螺纹车完后用螺纹刀对端部重新倒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完螺纹后,再从里往外做倒角,螺纹也可空跑一刀。在石油管件的螺纹,特别是ACME和Stub ACME会用砍牙方式防 ...

你的方法我明白了,那倒角的进给是不是要慢一点。螺纹刀是尖的,走快了会出现花纹吧。倒角之后再走一遍螺纹?另外想问一下砍牙是什么意思,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震动研磨搞不定的话。那就做个简单的去毛刺模具。如图!

麻烦解释一下这个夹具是怎么实现倒角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和2楼方法一样,螺纹车完后用螺纹刀对端部重新倒角。

那样会加剧螺纹刀的刀尖磨损吧

网友A:
看图

网友(点评):
其实,这螺纹牙顶有点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

这个车床搞不定吧,就算能搞定也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

这螺纹做的真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

这是砍过牙的还是倒过角的?

网友A:
砍牙英文叫Blunt start 或者 quick start, 有好几种方法做出来,用CNMG或主偏角为零刀片做螺纹循环,终点在第一条牙上。 或者用铣刀亦或磨的方式作出来。

网友(点评):
我明白你的方法了,这个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砍牙英文叫Blunt start 或者 quick start, 有好几种方法做出来,用CNMG或主偏角为零刀片做螺纹循环,终点在 ...

内螺纹也用这种方法?

网友:
一样啊,用合适的镗刀就可以。有空的话,问问那些做石油管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砍牙英文叫Blunt start 或者 quick start, 有好几种方法做出来,用CNMG或主偏角为零刀片做螺纹循环,终点在 ...

怎么才能确保终点刚好就在螺纹的进口呢?

网友:
外螺纹一般用外径刀,内螺纹用内孔刀去毛边

网友D:
增加车螺纹前倒角大小。我们厂最常用的加工材料就是304,一直是这么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增加车螺纹前倒角大小。我们厂最常用的加工材料就是304,一直是这么车的。

倒角大了毛刺就不会翻出来吗?

网友:
用螺纹刀靠一下就可以了,开始角倒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