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CrMo焊接后强度不如45钢或30钢吗

楼主(2014-06-18):
42CrMo焊接后强度不如45钢或30钢吗

45钢焊接性能也不能算好,30钢的强度有点低呀?

网友:
什么样的材料能焊接,应该查一下其机械及化学性能呀,不信你焊一下试试.

网友:
焊应该是可以焊的。具体看怎么操作了。溶池、热应区、流动性等控制好了,也不是问题。不确定摩擦焊是不是可以完美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像一些石油用管,特别是焊接性较差的管材,一般多采用摩擦焊。另外,像轴承钢这种,用激光焊效果也很好。

网友:
你查一下手册吧,应该会解释的很详细,很专业。
根据工厂的实际经验看的话,45#都不做焊接用材料的。
一般都用A3(Q235)

网友(点评):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机械设计计算; 画龙点睛; 机械设计杂谈; 机械设计中的36计; 机械人生; 观局机械行业; 机械设计中的技术测量; 机械设计中的工装夹治具; 机械设备的动力系统

网友(点评):
"为了提携年轻一代的机械设计水平,回馈社会。 自2024年5月起,我每天发贴。 请进入机械社区论坛后, 您在左上角搜索框中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

网友:
应该可以焊接,关键是焊接的方式,以及焊后的保温,厚壁45#我厂就是这么焊的

网友:
高碳钢焊接性能比较好,45之类的不宜

网友:
应该是跟焊接工艺有关吧。

网友:
37CrMnMo焊接性能还不错,钻杆都是用这种材料摩擦焊

网友:
只论焊接性能的话,高碳钢焊接性能肯定不如低碳钢,如果42CrMo和45钢比,手册写的很明显,42焊接性能比45好,但硬度比45低。

网友(2017-09-28):
42CrMo的焊接性能还算好,看工件的复杂程度,如果薄壁,孔洞有多,建议焊前预热,焊后缓冷。如果工件形状规则,不需要处理,直接焊接就好了。手工电弧焊,一般使用低氢焊条,直流反接。
42CrMo在工程机械,矿山机械上使用比较多,比如钻杆(石油钻杆、钻铤、勘探钻杆等)使用摩擦焊接,也很成功的。

网友:
怒水一帖
各位大神都说了 肯定能焊 就是比较考验工艺
我以前遇见过零件要求把不锈钢和铜做焊接 最后也焊到一起了 但效果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册里有没有计算焊接性能的碳当量法, 你用碳当量法计算一下45钢和42CrMo的性能?从哪里可以得出42CrMo的焊接性能好于45钢。

网友:
焊接前350--400度预热,焊后600度去应力退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