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装机上料皮带转弯处是怎么处理,求助~~

楼主(2014-06-18):
看到上料机上升处转弯是怎么处理~是用轮子压两侧吗,感觉不可靠啊~

网友:
我认为可以参照电梯。

网友:
我见过实物
也是用两个轮子压的
但那个轮子没有楼主画的那么大

网友:
这种结构一般没有这么大的斜度吧,否则东西都掉下来了

网友(2016-07-27):
压条加压轮

网友:
小型的可以用滚筒轴,我这边都是这样的

网友:
或者改成链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