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12的材料能焊接吗?

楼主(2014-06-18):
热处理过的cr12材料能焊接吗?

网友:
不能焊接,如不信,你焊一下试试.

网友A:
其实我是不知道的,但百度一下--结果是可以焊接的,焊接方法比较复杂。不知道正与否,建议楼主自己百度检验一下吧,俺就不复制粘贴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是不知道的,但百度一下--结果是可以焊接的,焊接方法比较复杂。不知道正与否,建议楼主自己百度检验 ...

不过楼主验定之后还希望告知可行性

网友B:
有时为了挽救一个价值不菲的零件可能会这样做,但是带来的后果,谁也难保证.

网友:
这是工具钢,小范围的补焊还是可以的。但你不能当结构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楼主验定之后还希望告知可行性

其实前几天我就用气保焊补了大概5mm厚,

楼主:
引用 楼主:
其实前几天我就用气保焊补了大概5mm厚,

然后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为了挽救一个价值不菲的零件可能会这样做,但是带来的后果,谁也难保证.

确实难以保证,裂了……不过没开,只看到逢,估计不能用了

网友:
补过   但是没用两天又是那样

网友(2014-12-02):
不能的,焊接性能很差

网友:
确实焊接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