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工件,用钻头加工能达到下图要求的吗?求教大神

楼主(2014-06-18):
直径为20的轴,打孔、且要求最后尺寸能控制在10.57-10.60mm之间,求刀具加工方案。。。

网友:
孔径20,采取:钻-粗铰-精铰

网友A:
在20的轴上打10.57-10.6的孔,首先你的直径已经超过一半,必须先采取定心钻定心,然后用用10.2的钻头钻孔,最后10.45的铰刀,注意刀具的刃径公差!

网友(点评):
10.45的铰刀铰出10.57-10.6的孔?

网友:
用高速钻直接干吧,公差再+0.02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在20的轴上打10.57-10.6的孔,首先你的直径已经超过一半,必须先采取定心钻定心,然后用用10.2的钻头钻孔, ...

不好意思写错了应该是D10.54加上涂成后绞出来的孔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涂层一般单边2~3um

网友:
平底钻---铰刀。
立铣刀---钻头--铰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写错了应该是D10.54加上涂成后绞出来的孔应该没什么问题!

什么涂成要0.03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20的轴上打10.57-10.6的孔,首先你的直径已经超过一半,必须先采取定心钻定心,然后用用10.2的钻头钻孔, ...

打10.2的你来铰一下试试。。更何况钻嘴也不多用,直接10.5的打,钻头磨尖点就行了。然后铰刀铰。。

网友:
10mm钻孔,再用10.6的扩孔,钻头一般比标称的小0.02,正好在公差之内,不过量大的话不适合,钻头磨损快

网友:
费那么大劲,10.57的钻头直接打,定心孔还是要打的

网友:
普通钻头打了之后 10.56的合金钻头扩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