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角头铰制孔用螺栓 末端圆柱作用?

楼主(2014-06-18):
六角头铰制孔用螺栓末端的圆柱(图中dp)作用什么?

我没找到这样设计的原因,感觉这样需要多一道工序,成本肯定会贵一些。
标准这样设计肯定是有原因的,但实在是不清楚。
问了几个同事,也不是很清楚,不知哪位大侠能帮忙解释一下
多谢!

网友:
应该是方便拆卸的。铰孔螺栓,光柱部分连接后会难以拆卸,头上做个光台,方便拆卸。

网友(点评):
你也可以想想,如果没有这一段,你怎么拆?一锤子下去,头上的螺纹就坏了。

网友(点评):
有道理,多谢!

网友:
这是滚轧工艺制造的螺纹,圆柱部分是未滚轧部分,头部的圆柱是滚轧前的底径.

网友(点评):
大侠理解错了,请看清楚题目

网友A:
避免末端坏牙

网友:
受剪或定位

网友:
各位机械大侠们,楼上的大侠们:
做学问讲究的是细致,是仔细,一个唾沫一个钉。人家楼主说的是尾部段,是dp段,有图有真相,不是ds段,你们怎么就不看清楚呢?
还都是论坛里大侠级的人物,建议鹰大一人扣5分,罚站一个小时。
逼我吐槽

网友(点评):
....俺说的就是dp啊....

网友(点评):
比如3楼、5楼,zerowing大侠严谨,向你学习

网友(点评):
大侠,我也看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避免末端坏牙

铰制孔用螺栓若末端有螺纹的话拆卸如敲击可能会坏牙,不利,末端若为无螺纹则该情形避免

网友:
关键词:  退栓   锤击  不伤螺纹

发帖后编辑:
回帖后才看到楼上,抱歉,请忽略。

网友:
淘宝上问了下,dp段圆柱可以和被紧固件上的孔形成紧配合,螺纹防松用的,
说错了不要拍

网友:
学习了长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