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板卷圆桶开裂原因分析

楼主(2014-06-18):
各位大侠好,我用Q235,厚8mm的板卷成圆桶,然后在圆桶内表面贴一层1mm厚特殊硬质合金,进炉真空1096度烧结,然后降温,整个过程数控控制,使硬质合金与碳钢板完美结合,但是后来客户使用时,圆桶下口出现开裂,不知道原因出在何处,求大家进行分析指点迷津。谢谢!
补充:原来方案:圆桶上口直径1000mm,下口500mm呈锥形,上口焊接法兰,通过法兰固定,下口悬空无任何固定方式。
          现在方案:上下口都是1000mm呈直圆桶形,固定方式一样
         工作环境:旋风分离器内衬,有震动。

原因方向:1,结构改变,使应力集中下口,震动开裂
                 ,2,基材原因,材质不合格
                 ,3,与硬质合金结合时,产生应力
请大家费心分析了,拜谢!!

网友A:
有照片么?是母材一侧开裂还是内衬开裂?
估摸着和热应力有关系,
我们内层耐磨一般是陶瓷贴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照片么?是母材一侧开裂还是内衬开裂?
估摸着和热应力有关系,
我们内层耐磨一般是陶瓷贴片

陶瓷贴片担心结合力不够,看样子像是从外先开裂,然后撕开口子,将内衬带坏。
热应力可以说的具体点么

网友B:
无图无真相。
焊后热处理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图无真相。
焊后热处理过没有?

焊后没有热处理,现在想知道是焊接产生应力还是基材不合格,还是结构变化产生的影响。图片是破裂后的

网友B:
情况复杂呢,你这刚好是钢板纵向开裂,顺着热轧方向?
可能与材质有关。
也可能是有后面进炉子工艺控制有问题。
那么高温度,相当于把零件进行了一次热处理,如果处理不好,就产生脆性。

想弄清楚问题,建议把断口切一条,拿去化验,检验晶相状态,几百块,如果火焰切割,要离断口远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情况复杂呢,你这刚好是钢板纵向开裂,顺着热轧方向?
可能与材质有关。
也可能是有后面进炉子工艺控制有问 ...

晶相状态可以检验证明材质未热处理前是否合格吗,因为有震动,下口是自由端,会不会引起开裂呢,以前原设备是老外设计的,呈锥形。现在改成圆形的了。如果是,有什么办法可分析出来吗

网友(点评):
晶相状态可以看出未处理前是否有非金属夹杂,对于成品,可以看出是材料问题还是受力问题

网友(点评):
顺滕摸瓜

网友(点评):
材料问题又可以分为原料问题和后期工艺原因使材质发生变化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晶相状态可以检验证明材质未热处理前是否合格吗,因为有震动,下口是自由端,会不会引起开裂呢,以前原设 ...

受力问题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这个还得找材料学的专家
你这个硬质合金和Q235的烧结做过实验么?烧结后有没有应力残余?
我这方面不专业,只能粗略的从一般的原理做推测
硬质合金和Q235的受热伸长量肯定是不一样的,冷却过程控制不好肯定存在应力
在振动情况下释放应力,就会导致断裂。而且1096温度以后,Q235本身的力学性能也会发生很大变化

网友:
降温冷却的速度是不是快了,导致里面的结晶有缺陷。试试控制冷却时间,把冷却时间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