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剖切问题求解。

楼主(2014-06-18):
  这个零件对其进行剖切,如图。但是剖切后怎样恢复无剖面时的状态呢?小弟入行不久,望各位老大哥指点。

网友A:
视图,视图管理器,剖面,无剖面

网友:
去优酷看视频吧,慢慢看,慢慢学,几个月就基本的会用的。

网友:
51自学网上的基础pro/e教程还是不错的,而且现在好像前面很大一部分都是免费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视图,视图管理器,剖面,无剖面

这个是正解····

网友(点评):
搞定,谢谢诸位。

网友:
在视图管理器里双击无剖面就行,如果恢复剖面双击你建的剖面就可以

网友:
鼠标右键,删除红色的拉伸部分就行。

网友:
双击视图管理器里的无剖面就行

网友:
看视频一个星期就基本会用了

网友:
8楼是正解

网友(2015-04-14):
视图问题,可以在视图管理器中设置啊。8楼说的对,第一个剖面是"A",你鼠标双击上面的“无”,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