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如何标注问号处尺寸?

楼主(2014-06-18):
如题,求大牛帮忙。圆弧而非中心到直线的距离

网友:
你不是标了45了吗,再标下圆的直径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没有其他要求,我标的就是你打?的这个尺寸。

网友:
点选圆按住shift键,就可以标注出来了

网友:
无特殊要求的话,标问号那个尺寸,好测量。可以参考键槽的标注

网友(点评):
还是这老兄厉害!

网友(点评):
大侠,答非所问!

网友(点评):
丫丫的,回头我补补语文去

网友:
讲sw图转化的cad中,一切就简单了。基本上都这样搞的。

网友:
标注尺寸45后,在引线标签的最下面可以修改标注的相关位置

网友:
第一次回帖,怎么没有显示。$ w8 G0 _: w. F
标注完尺寸45后,在引线标签的最下面可以选择标准的相关位置。

网友:
一般都是在cad里面标注的呀

网友:
选择下类型,最大,中心或者最小的距离

网友:
你应该标直径,不应该标问号的那个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