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弹簧该怎么画

楼主(2014-06-18):
如图,看图;我知道,用螺旋扫描把他画出来,但是旁边的那2个我不知道该怎么和那个主体完美的连接起来

网友A:
sw组合曲线命令

网友:
UG中桥接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组合曲线命令

SW,怎么画不会

网友:
proe的VSS一步搞定

网友B:
继续在原有的模型上建模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续在原有的模型上建模就是了

主要是不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不会

我突然发现我们俩的回复都是神一样的回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突然发现我们俩的回复都是神一样的回复呀

大神,给你指导嘛

网友:
proe的VSS一步搞定

还是我大PTC的可变剖面扫描威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