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零件,求此零件的加工工艺及折弯工艺

楼主(2014-06-18):
(图片)

网友A:
看量的大小来定,如果量大的话最好还是选择模具落料,模具成型。量小的话可以选择镭射落料,但是成型的话应该还是要模具,这种形状选择折弯机的话估计不好操作吧!

网友B:
12.7厚的材料,冷冲压的难度也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7厚的材料,冷冲压的难度也很大的.

没有尖角冲压可行,不过材料利用率不高,需油压机出场。

网友:
这个很简单的啊,模型展开之后用激光切割,折两道就成了啊

网友(点评):
说这句话的一般都是老板

网友:
2楼正解,不过量小的话,圆弧端镭射出一直边而不掉,折弯成型后敲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量的大小来定,如果量大的话最好还是选择模具落料,模具成型。量小的话可以选择镭射落料,但是成型的话应 ...

注意公差开档只有0.7

楼主(2014-10-15):
引用 楼主:
注意公差开档只有0.7

说的很对

网友:
精密铸造成型可以不?

网友(2014-12-06):
冲压成型

网友(2016-01-14):
应该是折弯

网友:
这个尺寸,厚度比较厚,一盘钣金厂难以做出来吧?

网友(2020-08-23):
粗看一眼,冲压件的概率比较大,说是切割钣金折弯的,胡诌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2021-12-19):
这也太简单了吧?

1.激光下料
2.冲压折弯

网友:
奥  边上还焊接了一点

网友:
0.5英寸  hrs   ?啥材料?

网友:
这个见过,用的金属注射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