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盲求助大牛下面的结构如何设计

楼主(2014-06-18):
就是一个方形箱体中有3段嵌套的管子,都是铝合金,怎么设计才能通过电机控制管子的伸缩?

网友:
用电机带动蜗轮蜗杆减速机,在连接剪刀架。

楼主:
我只想用齿轮等结构实现,玩模型用的,伸缩管每一截长20cm而已,直径3mm,很轻,应该可以不用蜗轮蜗杆减速机这种就能实现吧

网友:
考虑一下负载、速度定位精度和行程,很多结构可以做:比如用电机驱动滚珠丝杆进行升降

楼主:
我的设想是有3截,还没想明白用滚珠丝杠怎么实现3截的运动控制,下面方形箱体的高度有限制:<25cm,管子的高度是20cm,负载先不考虑,速度尽量低,定位精度不需要精确误差在+-1cm都可。

网友:
数码相机镜头,和这个相似

楼主:
你说得对,就是我不需要那么精确,另外负载大一点,电机也大一点

网友:
你这个可以借鉴下货叉的传动机构,示意图如下,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如果只是升出收回,可以内加弹簧顶出,用电机拉一根线收回

网友:
楼上的都没注意到楼主的条件
管径3mm,长度25CM即250mm
管径太小,太过细长。一般的结构满足不了啊
吹气是否可行?下降也是个问题。暂时没想到方法。
还有定位精度要求±1CM即10mm,楼主你确定是10mm的定位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