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在锁定状态为什么会小幅度的抖动? 求解

楼主(2014-06-18):
液压缸在锁定状态为什么会小幅度的抖动? 求解

网友:
详细一点

网友:
可能液压阀泄漏,最好传个原理图

网友:
1,是否为液控单向阀锁定?还是平衡阀?
2,换向阀中位机能是否Y型?
3,液压缸是水平方向还是垂直方向安置?
3,最好提供原理图,以便分析

网友:
原因挺多的吧,能不能说的具体点

网友:
液压锁需与J型阀(旧标准Y型阀)配合使用!发生颤抖可能是内部压力没收释放掉!

网友:
瞬间冲击压吧

网友:
先确定排完气再试试

网友:
需要更加详细的说明才能判断啊,到底是液压的那个问题

网友:
前些日子到某叉车厂调试电动叉车的电液比例阀,出现过类似问题。 该公司的12米前移式叉车采用的电液比例多路阀,门架升降,门架前移,叉板倾斜,叉板侧移,叉板旋转。叉板旋转的双向液压锁与多路阀阀片一体配置,该阀片中位机能为Y型。在旋转辅具的空载试验时,管路出现颤抖的现象,根据分析应该是因为多路阀到旋转油缸的胶管太长,在辅具旋转操作时,在液压锁的作用下,旋转油缸的无杆腔和相连接的管路存在一定的压力,胶管管路膨胀。在停止操作瞬间,胶管复原收缩,液压锁尚未完全锁紧,导致管路颤抖。
与厂家商定的解决方案是:将多路阀上的液压锁取消,安装至旋转油缸上,以消除管路膨胀收缩引起的颤抖。

网友(2014-07-20):
长见识,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