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加润滑脂的问题

楼主(2014-06-18):
最近在设计一个脂润滑系统,对两个主轴承润滑,转速达到3500r/min,这两个轴承分别为6222MC3和NU222MC3。
我选用的是手动加脂泵和分配器,其大小为0.5L,每手压一次摇把进1.8mL的脂。
目前看到了日本人设计的ACE500上面也采用了这种手动加脂泵,他们对脂的消耗和加脂的计算特别细心,看到他们产品的说明书上明确写出了多久对手动加脂泵加脂,多久压加脂泵摇把同时压几下。
这几天查了手册,都看不到里面写关于这方面的东西,不知道怎么计算每个轴承每天或者每多少个小时消耗多少润滑脂,同时在我不知道这些的时候,我又考虑说反正多加一点嘛,可是后面发现其实这个小问题可能造成大的问题,因为轴承加脂过大会影响散热同时摩擦转矩加大会严重影响轴承寿命。所以我觉得这个小问题还是不可忽视,不知道社区各位大侠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拿出来分享一下!谢谢!

---------------------------
最新进展:

关于上次请教加脂的问题的总结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1305

网友:
把气动加脂器的气动泵拿掉不要了,把里面的拉杆改进一下,凸轮也好电机也罢,拫据工件运行情况进行自动加脂。

网友(点评):
大侠,这个好方法,不过这个压力可能会把轴承充满油脂额!那怎么办呢?

网友(点评):
在出油管上加装泄压阀,点到为止。

网友:
国人只需窥三分就能究到七分,还有三分就算啦,反正大家都不知道。

网友(点评):
是的,表示压力大!

网友:
NSK轴承设计过程中是要校核润滑脂的寿命的,你可以找些NSK的资料看下,具体的公式我忘了

网友(点评):
我目前看了FAG和SKF,可是上面都没有直接计算的公式,继续充电中,谢谢大侠!

网友:
你可以找些专业的研究轴承的书籍,上面一般都会有的,不要找机械设计手册这类书籍

网友(点评):
确实,表示无法直视机械设计手册,特别是第五版!太简洁了!

网友:
你这个转速不适合脂润滑,阻尼感偏大。

网友(点评):
我个人也是这么觉得,可是我师父说可以,而且查FAG手册上面也说ok!其实用户需求的转速只有3050,不会开3500r/min。

网友(点评):
他可以,你到时候叫他签字,或者是FAG的人确认下,我个人觉得是不可以,谁可以谁签字,得有负责人。

网友A:
这里有篇论文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rxqRflgaBKeHin3_VnUNma3y0W1gx9Xrg6GPJlHGXoRQyPMp4JoT_2Qustn3QVnAICYSVZ4jp_ue87-lNXMhFgWcG1HekIUN0o_HQHv8NRS

里面介绍了润滑脂的补充量的计算,它依据的是SKF的润滑理论。里面说润滑脂大约填充轴承空隙的1/3~2/3,但是SKF的工程师给我们培训的时候,建议我们填充满。

但是润滑周期是通过试验来确定的,这篇论文里是采用监测轴承温度的方式来判断轴承是否缺油,经过一个试验周期(大约一个月),再对设备解体,检查轴承的磨损状况,发现无异常,以此试验周期作为润滑周期。

网友:
加脂多少,加多了,达不到热平衡,散热效果也不好,加少了,却脂润滑,剥落过程加速,影响寿命,而且养护周期这块是最难算的。

网友:
这么高的转速 为何采用脂润滑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篇论文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rxqRflgaBKeHin3_VnUNma3y0W1gx9Xrg6GPJlHGXoRQyPMp4JoT_2 ...

哪个SKF工程师给你们培训的?建议加满?散热怎么办?不负责任的水货啊

网友(点评):
同意这个观点,估计是“你的用不坏,我的怎么卖?”的理论造成的。

网友(点评):
良心么么黑的事情,好多

网友:
定时定量,各种加

上进的娃 -1 灌水~

网友:
当你选择的转速接近轴承允许的最高转速时,那就是高速了,润滑脂的量是轴承空间的1/3-1/2是对的。用脂泵加脂,对于高速轴承几乎是不可能的。合理的设计是正确选择润滑脂,让轴承受命和润滑脂同时报废。加多了润滑脂,反而产生搅脂发热,降低轴承寿命。一门学问,书上都有的,看看书吧。110MM的轴承,即便没有强制冷却,选择好的润滑脂,6000转也不难,前提是轴承要P4级的。

网友:
楼主了解一下”单点加注器”。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哪个SKF工程师给你们培训的?建议加满?散热怎么办?不负责任的水货啊

我们的工况要求不高,转速低,他建议我们填充满,说是可以防止灰尘进入

网友(点评):
你们用的什么型号的

网友(点评):
普通深沟球轴承

网友:
你这个轴承,你这个转速不适合脂润滑

网友:
这些东西真的是很专业的了,一般人都不注意这些东西

网友:
看以上的回复,没有实际的答案,不知道楼主研究的咋样

网友(点评):
看链接,下面有个总结!结果已经出来!

网友:
润滑脂是不能加满的。。

网友(2014-07-22):
给你推荐个自动加油装置也不贵,奥匹克智能润滑器.挺简单方便.

网友C:
     推荐下我的小产品。

    奥匹克智能润滑系统为一种单点或多点电动机械式自动油脂器,其在25bar 的泵压下释放预先设置数量和时间频率的油量和时间频率的油脂油料,高压使其应用在直接或远距离安装。此准 可靠,经济特性是其他普通系统无法比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工况要求不高,转速低,他建议我们填充满,说是可以防止灰尘进入

不是高速加满是绝对正确的,只是不要用汗手、脏手往轴承里加就成。

网友(2019-09-19):
引用 网友C:
推荐下我的小产品。

    奥匹克智能润滑系统为一种单点或多点电动机械式自动油脂器,其在25bar 的 ...

有选型资料吗?传一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