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g76这个命令怎么解读啊

楼主(2014-06-18):
g0 x120 z120
g76 d2.34 i0.87 q0.75 p60
l1 r0.06
g76 x50.66 z0 p2 i2
g0 x170

网友A:
自己看说明书啊

网友B:
你确定广数能运行?

楼主:
螺距是多少?刀尖角度是多少?
G76是螺纹复合循环指令:(用此指令要知道螺距、刀尖角度、螺纹加工长度)
G76 P(m)(r)(a) Q(△dmin) R(d);
G76 X(U)_ Z(W)_ R(i) P(k) Q(△d) F(I) ;
X:螺纹终点X 轴绝对坐标(单位:mm);
U:螺纹终点与起点X 轴绝对坐标的差值(单位:mm);
Z:螺纹终点Z 轴的绝对坐标值(单位:mm);
W:螺纹终点与起点Z 轴绝对坐标的差值(单位:mm);
m:螺纹精车次数00~99 (单位:次) ,必须输入2 位数。m 指令值执行后保持有效,并把系统参数P'27 的值修改为m。未输入m 时,以系统参数P'27的值作为精车次数。螺纹精车时沿编程螺纹轨迹切削,第一次精车切削量为d ,其后的精车切削量为0,用于消除切削时机械应力(俗称让刀)造成的欠切,提高螺纹精度和表面质量;
r:螺纹退尾宽度00~99(单位:0.1×L,L 为螺纹螺距),必须输入2 位数。r 指令值执行后保持有效,并把系统参数P'28的值修改为r。未输入r 时,以系统参数P'28 的值作为螺纹退尾宽度。螺纹退尾功能可实现无退刀槽的螺纹加工,系统参数P'28 定义的螺纹退尾宽度对G92 指令也有效;
a:刀尖角度,取值:00、29、30、55、60、80,单位:度(°),必须输入2 位数。a指令值执行后保持有效,并把系统参数P'29 的值修改为a。未输入a 时,以系统参数P'29的值作为螺纹牙的角度。
△dmin:螺纹粗车时的最小切削量(单位:0.001mm,无符号,半径值)。当( n - n 1)×△
d<△dmin时,以△dmin作为本次粗车的切削量,即:本次螺纹切深为( n 1×△d+△dmin)。
设置△dmin 是为了避免由于螺纹粗车切削量递减造成粗车切削量过小、粗车次数过多。Q(△dmin)执行后,指令值△dmin 保持有效,并把系统参数P'30的值修改为△dmin(单位:0.001 mm)。未输入Q(△dmin)时,以系统参数P'30的值作为最小切削量;
d:螺纹精车的切削量,R(d)执行后,指令值d 保持有效,并把系统参数P'31的值修改。未输入R(d)时,以系统参数P'31 的值作为螺纹精车切削量;
i:螺纹锥度,螺纹起点与螺纹终点X 轴绝对坐标的差值(单位:mm,半径值)。未输入i 时,系统按i=0(直螺纹)处理;
k:螺纹牙高,螺纹总切削深度(单位:0.001mm,半径值、无符号)。未输入k 时,系统报警;
△d:第一次螺纹切削深度(单位:0.001mm,半径值、无符号)。未输入△d 时,系统报警;
F:公制螺纹螺距。F 指令值执行后保持有效,加工公制螺纹可以省略输入F(I),系统以当前保持的公制螺纹螺距作为F值;
I:英制螺纹每英寸的螺纹牙数。I 指令值执行后不保持,每个加工英制螺纹的程序段都必须输入。

楼主:
这个是网上找到的参数都和我发的差好几个而且解读的方法也不一样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广数能运行?

确定这个程序就在用这个是粗车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看说明书啊

问题是没说明书,,在网上找到的g76后面的参数都不一样

网友:
广数指令跟发那科的很相似,你这段差别真的挺大的

网友:
你贴出来的G76应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