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广州数控980参数设置

楼主(2014-06-18):
车床不能执行M12   ,M13代码,手动夹紧的时候主轴会转。

网友:
首先要看机床制造商有没有使用这一功能,如果在硬件上根本没有利用其输出口的话,光看说明书上的指令是没用的,如果有,那就是从输出口到执行的控制元件出问题了,首先用诊断功能查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