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时的首检如何判断可以生产,这点很困扰

楼主(2014-06-18):
个人在一个以机加工为主的工厂。加工时的首检是如何判断可以生产,这点很困扰。比如平板上钻一个孔,孔中心距边要求为10±0.1,

1、车间师傅调机后做首件为1件,数值为10.06,判断OK可以生产。结果连续生产一段时间后,巡检时发现不良,推卸责任说加工能力达不到需要工程部改善。 个人纯粹从理论上判断,假如这个时间段生产的产品此尺寸均值为10.07,即使CP为1.8,CPK因为偏离了中值而为0.72,也有3%不良率。

2、而另外一个师傅调机做首件为3件,检测数值为10.08/10.06/10.09,做首件为1件结果连续生产一段时间后,巡检时发现不良,推卸责任说加工能力达不到需要工程部改善。个人纯粹从理论上判断,假如这个时间段生产的产品此尺寸均值为10.07,即使CP为1.8,CPK因为偏离了中值而为0.72,也有3%不良率。

实际情况比这个复杂,我只是简单举例。以上所说的有不良出现,个人认为主要是尺寸均值偏离规格中心太远造成。

个人想制作一个文件规范首检的改善,所以想请教一下:
1、零件实际均值偏离规格中心多少可以接受,这个有没有个标准或者经验值?   有人说偏移一般在1.5σ内,有人说是Ca<25%,不知道哪个准确。假如是1.5σ内,这个σ不是几个零件能确认的,首检也不可能太多吧。

2、首检像上面的情况,各位大侠建议为多少个,1个,3个,5个??

   最好不好要告诉我要使用SPC控制,或者每个工序在生产前已经测定过CPK,因为成本考虑,这个不是本厂目前能够实施的。

补充内容 (2014-6-19 23:11):
我想说明的是生产设备的加工能力是充足的,只是调机偏离太多造成.首件检验合格我不否认。

就如简单举例,目标尺寸为10±0.1,生产设备的能力为0.25内,你首件调机为10.09,虽然合格,批量生产肯定有不良。因为你调机虽然为10.09合格,但是批量生产肯定是围绕10.09上下跳动,机器不是人,怎么能那么听话只往小的方向跳动。10.09往上跳动0.02就超差了?

网友A:
这是空调房里玩的理论,何用?到不如设计工装,按批量抽检

网友(点评):
直接 正解。

网友B:
CPK做出来的结果是什么,3%不合格吗?
如果有3%不合格,做首检检查1件是不是超过做CPK时的最大值就可以了。
干完这道工序,下道工序就要全检把3%挑选出来。

网友C:
你应该把首件检验的目的搞清楚,首件能起到你所说的那么多内容吗?

网友:
首检,首检,顾名思义,就是首次生产(停机后再次开机,或者机器换另外产品加工)检验,数量一般都是检验一件。首检的目的更多是发现错误,也就是说看你生产调机有没有调错,首检目的最主要是识别出错误。首检是不能保证批量的加工精度(但是某种情况,是可以根据首检的测量数据对机器进行微调,保证加工的产品尽量能到标准范围内)。你说的这种情况还真不能完全说是做首检的人推卸责任。确实是在前期FA的时间就没有完全评估到位。是加工过程能力不足。某些工厂为为了获得订单,在FA的时候即使是发现加工过程能力不足,但是还是要硬着头皮把订单给拦下来,FA的时候生产20件,本身就发现有超标准或者是CPK评估确实会有很大风险,但是还是要挑选几件最好的给客户,表示我们能完全做到。这种情况批量加工的产品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如果公司默许要这样做,只有两个方向,第一:能搞定你的客户,让他默许允收你的超标准产品,因为这种超标准一般都是在临界值,或者不会超出标准要求太多。第二:搞不定你的客户,公司内部加工过程能力又没法保证,怎么办?那就只能投入更多的成本,实行全检啰!但可以做一些工装、通止规之类的来筛选了。一般客户是不太认可全检这种方式的,毕竟还是一种不可控的方式。

网友D:
国内加工行业,甭玩什么理论,尤其新产品,新零件,就是100%全检,让加工的工人有个意识,就是你超差了是混不过去的,他有这个意识以后,质量就大幅度提高,

国人是没有什么质量意识的,你稍微一松,他就松懈了,

举个我的产品例子,

我有些东西是出口的,加工厂也非常熟悉,定期有活,老板是多年朋友,我从来都不赊帐,按道理说,加工应该是完全保障的,开始产品质量不错,过一阵就下降了,反反复复,没辙,

我就安排人到厂里全检,腾出一块地方来,所有件在平台上一个尺寸一个尺寸测量,合格的就按数量付账,你弄几次,你的产品就比那个厂子其它产品质量高许多,因为他不知道你哪次要全检,即使你一次不全检,超差也非常少,是偶然的,

我说过许多次,现阶段,中国,提高质量一个是全流程材料跟踪,清清楚楚材料怎么来的,再一个就是100%全检,过50年,再玩西洋那一套理论体系,现在没戏,

网友(点评):
现在已经逼得质检人员从材料开始检,一个做产品的厂子,探伤机金相分析仪都备上了;外协件来货全检,不然生产中总出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空调房里玩的理论,何用?到不如设计工装,按批量抽检

抛开空调房里玩的理论不说。我想说明的是生产设备的加工能力是充足的,只是调机偏离太多造成.

到不如设计工装,按批量抽检”,工装没有问题,按批量抽检是事后补救。品质的关键是预防,即使事后检查出了,零件需要报废或者返工,那就是成本。有没有好的预防方法?

就如简单举例,目标尺寸为10±0.1,生产设备的能力为公差0.30内,你首件调机为10.09,虽然合格,批量生产肯定有不良。因为你调机虽然为10.09合格,但是批量生产肯定是围绕10.09上下跳动,机器不是人,怎么能那么听话只往小的方向跳动。10.09往上跳动0.02就超差了?

网友(点评):
人为修改公差值,你改成10+-0.05,用要求的提高来规避设备加工精度的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把首件检验的目的搞清楚,首件能起到你所说的那么多内容吗?

生产过程中的首件检验主要是防止产品出现成批超差、返修、报废。如果首件不能防止批量不良,那就失去首件意义。

退一步讲,即使这不是首件能够承担的,那么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改善呢?

网友(点评):
首次加工需要做预控制图,首先必须对工艺系统判稳。以后批次,在工艺系统稳定的情况下,使用首件检验。工艺系统不稳定时,使用首件检验是没有意义的!

楼主:
我想说明的是生产设备的加工能力是充足的,只是调机偏离太多造成.

就如简单举例,目标尺寸为10±0.1,生产设备的能力为公差0.30内,你首件调机为10.09,虽然合格,批量生产肯定有不良。因为你调机虽然为10.09合格,但是批量生产肯定是围绕10.09上下跳动,机器不是人,怎么能那么听话只往小的方向跳动。10.09往上跳动0.02就超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K做出来的结果是什么,3%不合格吗?
如果有3%不合格,做首检检查1件是不是超过做CPK时的最大值就可以了。 ...

品质不再是事后补救的时代了,重点是预防。你检验出来了,报废了,那是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内加工行业,甭玩什么理论,尤其新产品,新零件,就是100%全检,让加工的工人有个意识,就是你超差了是混 ...

兄弟,你的想法个人不认同,按照你这种思维,中国制造什么时候能变成中国智造?
品质的关键是预防,即使事后检查出了,零件需要报废或者返工,那就是成本。100%检验不代表100%合格

楼主:
引用 楼主:
生产过程中的首件检验主要是防止产品出现成批超差、返修、报废。如果首件不能防止批量不良,那就失去首件 ...

如果所有工序多做,成本不是很高。还有许多厂的人,连控制图都没听说过。

网友:
首检件这要符合图纸要求,说明是可以加工的,除非有附带说明此次加工的不稳性出在那,这要定型其他没什么可说的。首件加工不管是你采用什么方法方式最终必须对应符合图的特性及满足图纸要求。

网友:
1、调机当然最好往中差调;
2、后期的控制线当然是基于前期能力研究定出来的。
3、实际均值偏离中心多少。一般前期PPK>1.67,稳定后CPK>1.33,至少也得1;你这个0.2的公差应该不难吧,是到毛坯面的尺寸?还是普通钻床干的?其实归根到底调机调的太偏上了。

网友:
首检产品应该留样

网友(2014-08-02):
停机调整,技术评审

网友:
我以前的那个厂子,首检必须前五件全检,像上面举例说的,钻一个孔,那我一般就是要求尺寸控制在10+-0.05以内,如果超过这个尺寸了,虽然是合格的,但也不能批量做,因为像钻孔类的,本身每次打孔,都会有一定的误差范围的。首检完开始批量做了,第一次巡检的间隔时间相对来说会安排得短一点。
首检的产品,尺寸不能靠近极限公差,不然的话,后面批量做的时候,肯定会有不小的报废率的。

网友:
再回复一下,同样的钻一个孔,要求孔径是10+0.15的尺寸,我都检到过孔两端,有上口大的、有下口大的,更离奇的是,有上口跟下口都符合尺寸的,但孔中间一段大了的。

网友(2014-10-17):
做个调机作业SOP,把调机作业标准和重点明确出来,培训下作业员,再找个班组长生产前点检确认就行了

网友(2014-12-08):
机器的加工能力不是应该批量生产然后   综合评估出值来的吗? 然后再反应到随机加工的单个零件中去?而不是调机的第一个零件合格了,就来反应机器的加工能力吧

网友(2015-04-12):
为998大侠喝彩!!!!!!!!!!!

网友:
对于钻孔或铰孔来说是只计算cp不计算cpk的
因为刀具会越来越小所以首件结果会偏上限,
你可以给个首件调整的对刀尺寸,当然这个
尺寸是基于试验的。如果你想简单点那就增加抽检频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