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尺寸表达清楚明白!

楼主(2014-06-19):
附件中的零件,有六个沿圆周平均分布的沉孔,这六个沉孔四周都有一个30°的斜坡,之后倒R1的圆角。

现向高手请问一下,我只用图中的“B部详细”来表达,是否可以;或者还有什么简单快捷的表达方式呢!

网友:
半剖的A-A箭头位置错了,还有A-A的视图放反了。

网友(点评):
看样子人家是日标图纸,

网友:
可以,还是不够大几乎看不出30°直线了

网友:
个人觉得标槽中心线的角度,然后来个均布即可。

网友:
有点画蛇添足,一个主视图,一个俯视图,在主视图上加个局部剖即可

网友:
这么设计是要坑死加工的吗?若非要按此图加工,麻烦

网友:
半剖干什么啊,让人看得不清楚,出个放大视图是对的,这么小工人看不清楚的

网友:
B区可以再放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