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2个焊接符号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4-06-19):
这2个焊接符号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单面角焊缝,焊缝腰高3mm

网友(点评):
产品是一个圆环焊接在平面上 ,没有周围焊接符号 是不是就表示间断焊接?

网友(点评):
那这个焊缝符号就标示不对了,要么就是全周环满焊,如果是间断焊需标间断焊长及间隔距离或者几段焊均分。

网友:
一直不懂焊接标注是什么意思

网友:
geheftet查百度是旋转的意思

网友:
单边焊缝,焊缝高度位3个毫米

网友:
环形焊缝,比如焊接管子

网友(点评):
上面的是 一个薄壁圆筒上有个直径9的孔,上面焊个M8螺母 下面是一个圆钢焊的环,这个换焊在一个钢板上

楼主:
上面的是 一个薄壁圆筒上直径方向有个直径9的孔,孔上面焊个M8螺母
下面是一个圆钢焊的环,这个环焊在一个钢板上

网友:
ISO里a是焊喉,z是焊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