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模询价:这两种硅胶材质的密封件,开模要多少钱

楼主(2014-06-19):
大家好,产品需要上述两种硅胶材质的密封件,请问开模要多少钱?谢谢!

网友:
要看批量

网友:
第一:模具的型腔数量
第二:模具需求的使用寿命
第三:单位时间的产能
第四:模具在机稳定工作时间
以上四条决定了模具的价格。当然,还有模具的完成时间要求。

网友A:
单套模具费用不超过1000

这种密封元件我们做检漏设备时经常开模制作,一套模具我们最多做100个,其实还可以做很多,但是我们没有这么大的使用量

硅胶比较软,虽然密封性不错,但是寿命不是太好,寿命比较好的是聚氨酯橡胶,但它的价格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套模具费用不超过1000

这种密封元件我们做检漏设备时经常开模制作,一套模具我们最多做100个,其实还可 ...

你好,我听供应商说是按一万件开的,之所以用硅胶是因为用在食品卫生场合,必须使用食品级硅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