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边环境下设备加工面(粗糙度1.6-3.2)如何防锈防腐?

楼主(2014-06-19):
海边环境下设备加工面(粗糙度1.6-3.2)如何防锈防腐?

网友:
能说具体一点吗?是什么基材?是否要做什么样的表面处理?

网友:
镀铬
磷化

网友:
简单的处理是无法实现海洋环境防腐的,具体可以参考ISO12944,根据所处的海洋环境选择不同的防腐层厚度。

楼主:
镀铬和磷化的防腐效果应该不太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