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S和LUDV系统泵的问题

楼主(2014-06-19):
关于LS和LUDV系统泵,有几个疑问,请高手解答,谢谢。
(1)对于LS系统,如左图,假设P1>P2,若P1增大,经过梭阀至泵变量机构,变量泵流量减少,这样的话,是不是导致流量饱和现象更严重了吧。
(2)如图LS系统和LUDV系统,泵是什么类型的变量泵?泵压和最大负载压力是什么关系?
(3)LS阀前压力补偿和调速阀的区别是什么?是不是前者不可手动调节?后者调速阀可以手动调节?

网友A:
负载敏感变量泵,林德和力士乐都有的,多数用在挖机液压系统上,其实是一种泵控型压力补偿器。
我之前有看过林德的LSC系统,这种系统是为了达到执行机构的运行速度不受负载的影响,稳定均一的运动。
节流阀的压差是提前设定好的,一般在1Mpa左右。
当负载变化时,流量会发生变化,节流阀压差也会发生变化,使调节油缸(或阀)离开平衡位置,控制油控制泵斜盘改变流量输出。但节流阀压差很快回到设定值,泵的流量也会稳定到设定值。
我感觉俩者应该差不多吧。
以上都是自己闭门造车的结论,希望能有实际经验的前辈指导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敏感变量泵,林德和力士乐都有的,多数用在挖机液压系统上,其实是一种泵控型压力补偿器。
我之前有看 ...

谢谢您的回答,请问负载饱和情况下,泵的变量过程?谢谢!

网友:
首先,这俩张原理图都没有表识溢流阀,在负载由低到高的过程中,流量保持恒定输出到液压缸(其余溢流,不论泵输出多少),这个过程中,压力持续上升,但节流阀前后压差不变(恒定流量输入)。总结下就是,负载变大,泵输出流量变小,压力变大,进入液压缸的流量不变;反之亦然。
另外LSC系统图等会有空我会画一个传上来大家也都看一下。
还是那话,这些都是自己理解的,真伪还希望大家能够指点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没传成功,希望鹰大侠删了这一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lsc

请问最上面三组阀是什么阀?谢谢!

网友:
泵出口之后先接主节流阀,然后是液控截止阀(其实等同于定差减压阀),左侧是俩位四通阀(等同于梭阀),还有主油路安全阀。
如果你真的想了解这种系统,可以直接和泵厂家联系询问的,目前林德被潍柴收购了,应该可以直接咨询到的。本人能力也有限,不敢保证自己理解的完全正确,也希望得到真正的解答,这里算是共同探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