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另存格式问题

楼主(2014-06-19):
proe800mb文件保存为stp.格式,打开最大组件内的零件不见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什么叫“最大组件”?

你不会打开的时候没选所支持的格式吧(下拉菜单)

网友:
你使用的是什么版本?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使用最新版本后的到了解决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存的时候转曲面还是实体没选,如果转成曲面,config里面没设置显示曲面,转出来就看不到了。基本就这样。

网友(2015-04-14):
没遇到过呢,转换时应该不用设置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