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机构实现近似长方形的运动轨迹?

楼主(2014-06-19):
外行求实现如图运动轨迹的机构。需要最简单最可靠的机构,有标准件最好。

网友A:
两个气缸 就行

网友:
试试2个带导杆气缸

网友B:
四杆仿形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杆仿形机构。

有图吗?

是不是类似连杆步进输送机构?

网友C:
我们有一款这种的可以实现你的运动轨迹,里面是凸轮结构,不过最大行程是前进是100,上下是40mm。不知道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有一款这种的可以实现你的运动轨迹,里面是凸轮结构,不过最大行程是前进是100,上下是40mm。不知道能不 ...

没看懂你的图。
我要前进行程至少500mm,上下200mm。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看懂你的图。
我要前进行程至少500mm,上下200mm。

那这个我就实现不了了,我那个图右边那个是外形图,左边的四个是轨迹图,就是我这个里面的凸轮时序不一样,可以实现左边的四种运动轨迹。但行程不会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这个我就实现不了了,我那个图右边那个是外形图,左边的四个是轨迹图,就是我这个里面的凸轮时序不一样 ...

可以了解下你设备里面的实现机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了解下你设备里面的实现机构吗?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8&highlight=ppu     这里有个ppu的说明,结构和里面的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气缸 就行

2个气缸如何定。。很明显是xy一个平面的移动的。。气缸交叉10字放。。另一个基准点怎么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图吗?

是不是类似连杆步进输送机构?

连杆步进送料的轨迹没有这么规则呀

网友:
有XY轴机械手卖 上淘宝就有。

网友:
记得看过一动画,找了半天没找到

应该是链条带动一滑块控制左右距离,滑块中一滑槽控制上下距离,这种设计是为了起到长时间双侧停歇的作用

不行了,俺要去梦游鸟

网友D:
单个电机驱动凸轮机构就可以实现,优点是稳定性高,缺点是行程不大,定位精度不高,适合输送类线体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方法不少,但楼主也不说负载、具体要求的速度、轨迹精度什么的,谁也说不清到底哪种是最合适的。。。

网友(点评):
会不会发帖决定了问题能不能解决。又得Ricky提醒了一次。

网友:
电机加链轮也可以实现,就看楼主具体的要求了

网友(2016-08-16):
引用 网友C:
我们有一款这种的可以实现你的运动轨迹,里面是凸轮结构,不过最大行程是前进是100,上下是40mm。不知道能 ...

什么品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个电机驱动凸轮机构就可以实现,优点是稳定性高,缺点是行程不大,定位精度不高,适合输送类线体

有示意图可以参考吗

网友(2016-12-01):
引用 网友C:
我们有一款这种的可以实现你的运动轨迹,里面是凸轮结构,不过最大行程是前进是100,上下是40mm。不知道能 ...

请问正反转都可以的吗

网友(2017-01-13):
引用 网友C:
我们有一款这种的可以实现你的运动轨迹,里面是凸轮结构,不过最大行程是前进是100,上下是40mm。不知道能 ...

亲  能发给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有一款这种的可以实现你的运动轨迹,里面是凸轮结构,不过最大行程是前进是100,上下是40mm。不知道能 ...

请问  有成品吗

网友:
凹槽+齿形带传动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