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结构容易出现定位不精确。请教

楼主(2014-06-19):
次结构是分度机构。就是容易出现定位不准确。各位高手帮帮忙。指点下

网友A:
如果你的盘面很大的话,最好在盘靠近边缘处定位,这样比较准确

网友:
气缸插销?最好在盘靠近边缘处定位!误差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盘面很大的话,最好在盘靠近边缘处定位,这样比较准确

气缸轴本身就是有间隙的。

网友C:
希望可以描述清楚。
期望的精度是多少?
1,圆盘的旋转重复定位精度多少?负载后惯性如何,有无位移现象。
2,若排除此问题,可以再看气缸的问题,气缸的轴承与活塞杆是间隙配合(常见为H9/f8),完全伸出后活塞杆有轻微低头现象,你的期望精度若很高,只靠气缸本身是不行的,还得加导向装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气缸轴本身就是有间隙的。

不明白你准备说什么

网友:
还没看懂  如果是用分割器分度的话应该不会纯在你说的间隙 不准的 问题

楼主:
那个速度达不到要求
加伺服电机成本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希望可以描述清楚。
期望的精度是多少?
1,圆盘的旋转重复定位精度多少?负载后惯性如何,有无位移现象。 ...

就是容易出现移位,停下来位置偏啦。精度跟分割器差不多吧。或者同级别

网友:
这样的结构,想做到跟分割器差不多精度,怎么想的?

楼主:
前辈有什么意见。和那些地方需要该动的。请指点

网友:
描述不是很清楚。

网友:
惯量不匹配

网友:
定位不准不知道是怎么不准 过位还是晃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