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与丝杠螺母不用减速器,直接用联轴器连接可以吗?

楼主(2014-06-19):
请问电机与丝杠螺母是否可以直接通过联轴器连接,不用减速机,电机转速不是很高吗?

网友A:
楼主,你不得根据你的最大移动速度来定吗,根据你需要的最大移动速度,还有丝杠的导程算出所需的转速。然后根据这些看是不是需要减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不得根据你的最大移动速度来定吗,根据你需要的最大移动速度,还有丝杠的捣程算出所需的转速。然后 ...

非常感谢!

网友:
可以直接连啊,你看你转速,输出转矩计算下来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
可以,这样精度更高,扭矩不够可以选更大的电机

网友:
加个减速器就可以了

网友:
根据你的传动直线速度,你可以用导程跟转速来弥补,选型。可以参考《FA工业自动化基础》。在百度里搜就行

网友:
电机功率够就不用减速机

网友:
可以直接连接,中间不需要减速机,因为丝杠自己就带这个功能

网友:
可以直接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