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压力中心的计算

楼主(2014-06-19):
请问各位大侠,模具压力中心有用solidworks计算的办法么?在网上查了一个办法,但验算后好像只对落料的模具有效,如果是落料冲孔的模具的话好像这种方法不适用啊。不知道各位大侠有什么意见。

网友A:
图4的方法已经很实用了,冲裁都适用

网友(点评):
计算了几个落料的压力中心没有问题,但当落料件上冲孔时,也就是复合模,这样在solidworks中画出轮廓求压力中心好像结果就不太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4的方法已经很实用了,冲裁都适用

作为模具工程师在处理这样类似的问题时,要做整体的考虑。
一般来说,求证压力中心基本上以落料工序为主。当然,也会有例外。
双工序的考量当然要有主次之分。同时也要考虑到压料板的作用。否则,你会无所适从。

楼主:
感谢模具小侠前辈的指导和光临,只是还远没有达到你说的整体考虑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