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功率的螺杆电机?

楼主(2014-06-19):
螺杆电机(也叫直线步进电机)的功率都很小吗?目前还没有找到大功率的,有知道的吗?

网友:
大功率是航母弹射器,磁悬浮列车

网友:
如果是大功率直线驱动液压缸更稳定

楼主:
经过调研证明,没有大功率的直线步进电机,一般它的推力都不会超过2KN

楼主:
只能通过电机带动涡轮丝杠直线推杆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