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3装配体出现”实体丢失”,请教

楼主(2014-06-19):
Solidworks2013装配体出现”实体丢失”
装配体组成:零件12个,标准件4个,A子装配体9个其中2个子装配体各有2个子装配体.共计零件132个、标准件28个。
装配体完成过程中关闭重开时,其中1子装配体突然消失。打开子装配体,其中2零件消失,点击空处,又消失1个,特征树中消失的零件名称也没有了。重新另做子装配体文件替换上可用。
后来,另1子装配体的2个子子装配体突然消失。关闭装配体打开子装配体,其中2个子子装配体都消失,特征树中2子子装配体名称在,但子子装配体特征树中零件名称全部消失。打开2子子装配体零件全部消失,特征树中零件名称全部消失。全部重新另做替换上可用。
各位老师这究竟是什么原因,特纠结,是否是solidworks软件本身缺陷,按道理一百多个零件不算大装配体,急求指点。谢过了!

网友:
有一种可能是被你给误删了。

网友A:
名称,相对路径修改过了?

网友:
如果子零件没有丢失或者保存的路径和之前的不一样,打开装配体时会出现此情况。
在左侧找到此零件名称(呈灰色)右击出现下拉对话框 好像是第三个图标吧 解压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零件被误删、、、、  重画吧!命名路径要和之前一样

网友(点评):
您提到路径,我会注意。只是解压我试了,都正常。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名称,相对路径修改过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