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S高速钢可以用车刀加工吗?

楼主(2014-06-19):
可以的话用什么型号的刀头!0 e0 |" r2 y* F4 G: Q

网友:
有一种654的超硬硬质合金刀头,焊在刀排上,你去机电公司问一下。

网友:
还有一种S8的硬质合金刀粒。

网友:
硬质合金玩不动就上陶瓷,再不行CBN,PCD。别说高速钢了,硬质合金,陶瓷都干的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