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尺寸零件的加工(求助)

楼主(2014-06-19):
 现有一产品,
材料:可伐合金,HRB78~82;
外形:标准的长方体, 尺寸1.85X0.98X0.344mm;
公差:±0.015;
棱边允许倒角C0.1max;
数量在5~10万件。
大侠们有没有合适的加工方法。。。。

补充内容 (2014-6-19 17:40):
由于本人疏忽,上文中硬度有误,改为HR15N 78~82,对应HRC40左右。感谢Orc_roll社友提醒。

网友A:
慢丝线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丝线割

是个好办法,只是线割割断处的R残料,不好处理,

网友B:
百度搜索了下HRA、HRB、HRC的定义。其中,HRB标尺用于测试各种退火钢、正火钢、软钢、部分不锈钢及较硬的铜合金。78-82HRB=16HRC左右。所以这么软的合金,我个人觉得针对批次这么大的情况,做个精密的冲压模具。慢丝割的话,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搜索了下HRA、HRB、HRC的定义。其中,HRB标尺用于测试各种退火钢、正火钢、软钢、部分不锈钢及较硬的铜 ...

谢大侠,原文英文图纸,写的是ROCKWELL HARDNESS 78~82;未指明A/B/C, 刚才凭记忆写成了HRB。经大侠提醒,发现应该没那么软。重新查了一下,应是HR15N  78~82,对应的HRC约在40左右。

网友:
做一套精密冲模,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