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单轴机器人的结构!

楼主(2014-06-19):
现市场上:IAI YAMAHA 单轴机器人做的都比较成熟。  体积小,集成好,稳定性,但是很重要一点成本比较高!
所以国内外一些设备中,采取了不同的结构,同等功能。
欢迎有经验人士探讨下以下哪种机构更优或者更好的结构!见图!

网友:
本人外行,结构A是靠同步带传送,优点:适合跨度大的情况,缺点:精度上可能不行。结构B是丝杠传动,优缺点应该和A正好相反。

网友(点评):
同步带相对便宜点

网友:
同步带相对便宜点,精度比滚珠丝杆要低,应该说同步带材料的尺寸稳定性要差点,不过国外也有很多同步带线性模组精度也能做到微米级

网友(点评):
打印机里面就是同步带的吧

网友A:
我觉得你是想问 2个轴的移动 应该优先固定哪个轴?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是想问 2个轴的移动 应该优先固定哪个轴?是吗?

轴不需要动

网友(2015-03-04):
要看长度、负载;
丝杠随长度的增长,定位精度下降的也很明显,甚至可能 超长距离下还不如同步带线性模组。
同时,同步带有存在长时间后的磨损问题,磨损后精度还会下降,需更换同步带。

网友:
同步带:±0.1mm——诸多条件下(皮带选好(少变形)+张紧要做好+惯性要匹配好+齿隙补偿)
同步带线性模组:±0.05mm
丝杆线性模组、单轴机器人:±0.02mm~±0.003mm

网友(2016-04-28):
根据实际的情况来选择

网友:
用高精度齿轮齿条吧,或者直线电机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