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此气路如何解?

楼主(2014-06-19):
要求:左边按钮阀点动气缸推出中间可停顿,右边按钮按一下气缸完全退回。按钮阀全部为点动的,不带锁。有懂气路的朋友帮忙给看看。气路为充气路,不用电控制。我们现在接的这个必须得人工一直摁着才能完全退回

网友:
这是个再简单不过的一个气路,动作过程你自己已经说了,不知道你还想解决什么问题?如果觉得一直摁着麻烦,那就换掉点动阀就行了啊.

网友:
用个手转阀

网友:
换个电磁阀就可以了,只要按下按钮就可以自己收缩到位了。

网友(点评):
2位的见过,3位的没见过。

网友:
左边的结构实现点动,不用改;
右边的结构需增加一个带锁的,或者气路先导的电磁阀。
我也不太清楚,这就当建议了。

网友(点评):
说了,要充气动的。不让带电。更不让带锁

网友A:
用两气控单向阀,加一普通单向阀,和两按钮;现在的中封阀不要!

网友:
右边的 阀门 坏了吧

网友:
右边点动按钮换成带锁的就行了
或者下面之类的

网友(点评):
谢谢,这个要求不带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气控单向阀,加一普通单向阀,和两按钮;现在的中封阀不要!

你说的是2位5通阀吗?这个怎么实现中间停顿啊

网友(点评):
您现在的气路把按钮换成锁定的应该就可以了;我说的气路可能只是成本低一点,功能一样,可能还复杂了点!

网友:
气控阀要是不带锁那就只能一直摁着了
搞不懂你倒底要怎样啊。
你图上用的是三位五通气控阀(中位保持的),左右各一个按钮控制先导气的通断
阀体在俩按钮都没得气的情况下,在弹簧的作用下保持在中间那个位置(中位保持)
左边按钮按下阀体在左侧气压作用下右移,P口和A口相通(B口和R口相通,与大气相通),气缸左腔得气,气缸杆伸出
左边按钮松开,阀体在弹簧作用下复位到中位保持状态。右边按钮与之相同(上述描述A、B口互换)。
左右都是点动按钮,所以想气缸杆持续退回就只能一直按着右边按钮。
这么说你明白了吗。
电磁阀气控阀阀体结构是一样的,只是电磁阀用电磁铁移动阀体,气控阀用的是气。

网友:
不自锁就只能一直按着,因为三位阀不能记忆